x201 不触发

楼主(2017-06-30):
x201待机电流0.021左右,开关有3.3v电压,触发有高低电平变化,直接查桥待机条件,rtc 3.0v rtcrst3.0v srtcrst观察有轻微腐蚀,直接在料板同样位置的电容电阻,换上。顺利开机!图片腐蚀位置就是srtcrst
不触发

网友:
这个说明观察的重要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观察的都仔细。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