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楼主(2017-06-30):
今天顾客送电脑来修 型号dell的N4030 顾客是 说看见看见了一下火花就没有用了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理由让他先回去了  他走后我插上可调电源 一看大短 心暗想肯定那个电容发春烧了  我就不几不慢的拆机 一看两个电容烧了 心是无比高兴啊 本人运气好可以 肯定不会想论坛说的还有其他问题 我直接拆掉电容 万用表测一下不断直接插电  一看待机有了 就上电 然后亮机了   本人修电脑太菜 全凭运气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DELL的很多公共电压短路的应该是用了一批这样的电容吧

网友:
秒好,这种大短真正捡钱的故障,直接目视烧机都省了

网友:
我只能发表帖子  领取金币了  还不让下载了   学员都不行了

网友:
他是自己买适配器 dell 有充电检测  的  适配器插错直接烧了

网友:
也是运气好 没有烧穿哦  我遇到好多烧成你那样 都穿了的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解决,就喜欢大短的,不过也有运气不好的,这就有个E450的 3V上管烧了,后面烧一片,CPU都烧了,费了

网友:
烧成这样感觉会容易返修,你最好是拿绿油把断层那里修补一下吧,避免再次短路

网友:
我是来得金币的.多多包涵.发金额金额哦反饥饿哦屈辱

网友:
修好了就行了,管他是实力还是运气呢!修好收钱就好

网友:
一天来个五六台这种那就好了,一拆一装就行

网友:
技术不错 !收钱了!技术不错 !收钱了!!!

网友A:
公共管也要换吧,这个一般保护隔离管要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管也要换吧,这个一般保护隔离管要穿的

没有 就他自己插适配器 插错了 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