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A70进水机维修(移花接木修复1.8V供电)

楼主(2017-06-30):
                                    华硕VA70进水机维修(移花接木修复1.8V供电)
板号:华硕VA70;
芯片组:HM77+独显
故障现象:进过水,已经被别家修过,没修好。现在是待机电流0.008A,时开机时不开机,能开机的时候电流只能上到0.2几或0.3几A,无显示;
维修过程:因为这机器,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不是稳定的故障。像这种情况,我只能在它开不了机的时候去查故障。
      偶尔遇到不开机的时候,测量EC发给桥的PWRBTN信号一直为低电平,这里可以判断:不开机的原因应该在EC这边,于是一直围绕着EC的几个待机件一个个测量,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当我在测量EC条件的时候,也不知道碰到哪了,居然会自动上电……,每次都这样,很难逮着真正故障,围绕进水区域检查外观时,也看不出哪里不正常。
     后来经过长时间的测量,发现在不开机的时候,EC的待机供电、复位、适配器检测信号等等……都正常,而且EC还正常读取了BIOS,暂时不去怀疑EC的BIOS问题,于是先更换了一个EC,结果故障现象还是一样,后来想起了还有一个待机电压好信号SUS_PWRGD,这是由待机芯片发出,如下图:

然后SUS_PWRGD分别送给EC和PG汇总电路,由+3VSUS通过R9206上拉,如下图:

  在EC的77脚实测SUS_PWRGD信号为2.2V左右,明显不正常,这下终于逮到不开机的真凶了,这个2.2V正常处于信号的临界状态,难怪会引起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现象,如下图:

    既然电压不正常,顺着查SUS_PWRGD的上电压+3VSUS,这个+3VSUS电压来自Q8108导通转换而来,这个Q8108受控于VSUS_ON信号、并由AC_BAT_SYS通过电阻串联分压提供导通控制电压,如下图:

    实测Q8106的第5脚VSUS_ON为高电平,2脚电压被拉低,再测Q8108的G极只有1V左右电压,明显不正常,于是在实物中找到这两个分压电阻(R8130、R8131)和Q8108,如下图:

   在实物中找到这几个元件后,发现R8130的引脚有轻微腐蚀现象,于是将其更换,如下图:

其实我并没有原值代换这个电阻,而是找了个比原来小很多的4.7K的电阻替换,更换R8130后,Q8108的G极得到了18V左右电压,+3VSUS正常产生,SUS_PWRGD也被正常上拉为3V以上高电平。此时主板每次都可以正常触发,到了这一步,这个时开机、时不开机的故障算是解决了。但是在前面刚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过,触发上电后,电流只能上到0.2几或0.3几A,而且还会自动掉电,然后又自动上电、如果反复。如下图:

    此时,每次在掉电前测量,发现VCCSA、VCCIO、内存供电都正常,没有CPU供电,桥没有读取BIOS,接着测量EC发给桥的PM_PWROK,如下图:

实测EC第33脚PM_PWROK为0.35V左右,如下图,明显不正常:

EC要想输出PM_PWROK信号,必须收到ALL_SYSTEM_PWRGD,而这个ALL_SYSTEM_PWRGD来自所有PG汇总,如下图:

     根据上面电路图,实测ALL_SYSTEM_PWRGD为低电平,然后一个一个PG断开,当断开+1.8V_PWRGD时,ALL_SYSTEM_PWRGD恢复高电平,再去追查+1.8V_PWRGD的来源,发现它来自U8400,如下图:

此时测量才发现+1.8VS都没有产生,难怪没有PG,发现自己走了不少弯路。如下图,实测+1.8VS无输出:

像U8400这种6脚芯片我根本没有备料,料板找遍了也没找到,又不想为了这么一个芯片去淘宝买,运费比芯片还贵。后来想想,像这种1.8V锁相环供电,它的电流非常小,电路并不复杂,能不能到其它主板上剪一个1.8V电路下来移花接木呢?反复思量,觉得应该可行。
于是从其它主板上剪了一块1.8V电路小板,给它接上供电、开启,实测能正常产生1.8V,如下图:

既然剪下的小板可以输出电压,那就把它装到主板上去呗,并且把原来的芯片、电压拆掉,如下图:

装好后通电测量,1.8V妥妥的输出,这下放心了,如下图:

这小板也不能就这么放着,得包好,找个合适的位置固定,下面是包好的样子;
     然后装上内存,再次通电,触发后电流一跳变到了1.5A多,如下图:

此时接上屏的话,已经可以正常显示了,测得集显供电0.45V、EDID波形都已经正常了,如下图:

     到此大功告成!

 会员11132492元2022-11-16 07:19

你°我,他? + 1 + 1 您有没有试过,把1.5V电压接过来,去掉1.8V的电源芯片。应该可以的。

网友:
船长,开船稳稳的,佩服~!分析的真清楚,一目了然。

网友A:
哎,看不到图了,小白学习学习下,没修过多少3代的

网友B:
船长的   移花接木的字成了称花接木:tiaopi: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还去剪板,我都是直接喊人家换板的。

网友:
船长,我前几天用到 了你教的  LED剪屏上的板子  改背光的。确实好用,哈哈。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学习了

网友:
妥妥的,高手无处不在啊!要是我的话只能望着了

网友:
高手啊,底子深厚,杠杠的,小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强悍呀。。。。花了这么大精力,终于修出来了

网友:
这个帖子看的我头晕  看不懂  真大神。。。。。。。。。

网友:
改,,,,,剪板干,,,,,还是换个芯片保险点,说实话,剪板放进去的位置,,很难放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船长的   移花接木的字成了称花接木:tiaopi:

嗯!哈哈!都是五笔打字若的祸;。…………。………..

网友:
高手   这都可以。。。。。。。。。好有耐心 的 学 习了

网友:
维修 被逼的没办法 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看不到图了,小白学习学习下,没修过多少3代的

说心里话这类机器这类故障真心不好修,不过提升技术很有帮助!

网友:
雷主分析的很清楚,一目了然。非常明白。谢谢分享

网友:
分析到位,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了。你的技术很好啊

网友:
每次拜读黄老师的帖子,受益匪浅,黄老师,高手中的高高手

网友:
老师就是牛

网友:
高人 只能说声佩服啊 这类机器这类故障真心不好修

网友:
帖子写的太漂亮了,维修技术也高人一等!赞!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看了下 很厉害 分析很到位 不过这样稳定吗?

网友:
维修剪板这一招也可以有。经前学过各种维修方法,却常常没用到剪板来用于维修的方法。

网友:
,黄老师分析得好清晰易懂。遇到这种缺电压,借相近电压也修好过

网友:
我这有一台进奶的修道我没脾气换板给客户了

网友:
黄老师牛鼻呀,主板用什么工具剪得,没剪过,应该不太好剪吧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然后我也有了思路!!!!

网友:
牛逼,移花接木不敢乱来,接错了就烧精光了,看着太精彩了

网友:
楼主厉害,基础扎实,收藏先,有空多看看,多学学

网友:
写的非常详细 学习了 要补习一下电路图知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分析的很到位,对我们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的经验真丰富,学到了经验收下,顺便挣点积分

网友:
船长,就是稳,修的太到位了。

网友:
思路清晰,,,都修不到机器了,技术落后了

网友:
厉害 我看你下次是不是要用吸心大法了,楼主好文采

网友:
还有个笨法,按照时序一个一个的测,也可以修好一部分。

网友:
我在想着B460机器的3V5V能不能移花接木。烧了个洞没法修复的那种
黄鑫船
B460可以修好,已经修好过,论坛也有很多相同案例
详情

网友:
每次看楼主的贴都受益匪浅啊,一出必属精华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我以前还看到一片是改那个D95280的人帖子 我感觉这些都是人才 会想 会琢磨事情

网友:
没这样修过,有机会试一下,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不错 高手啊 下次咱也试试剪板去看 有时候PCB的问题还只能这么搞

网友:
电路分析的很透彻 功底很深 思路广 值得学习

网友:
分析到位,,,,,,,,,,,,,,,,,,,,值得学习
:lol:lol

网友:
好好像船长学习吧 要学的还有好多呢 就像这剪板 向我们这种处女座的可是打死也想不出来的

网友:
老司机啊 , 学习了 。。。。。。。。。。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 这样的机器早就换板了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维修精神 支持一下

网友:
就佩服这样的大神级维修。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佩服!船长出品必属精品!这么细微的故障都检测出来了!

网友:
看船长的 帖子 长见识啊 ,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我只想说楼主技术太牛了!还能改出来个独立小板!
继续学习!

网友:
楼主的图文并茂写的真可以,,修机30分钟,,写这个用了二小时了吧,,谢谢楼主

网友:
看题目 我还以为楼主是从其它电路飞根线呢。。

网友:
ASUS 图纸都不标的 真的很难弄 看到华硕的就是头疼的 思路不错 老师傅 的水平学习

网友:
我试过用1117-1.8,也可以正常使用,就不知道会降低性能

网友:
学习了,移花接木,做维修的也不容易呀,这可是维修艺术了。

网友:
果然是大神级别的。跟我们这些小白白就是不一样的。思路都那么的清晰,而且又细心。给大神点给赞

网友:
好技术还得有好口才

网友:
这样也可以 啊

网友:
牛逼的技术!!!!!!终于找到组织了,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么好的论坛!!

网友:
船长修机分析明确一个字帅。。。谢谢分享。。

网友:
黄老师的贴子必须顶,不愧为首席专家,好多 思路方法值得认真学习,

网友:
值得学习!楼主绝对是元老级别了,高处不胜寒。

网友:
现在大神太多了,这也能改!!!!!!

网友:
再见神技

网友:
真是天外有天啊 基地的一个比一个厉害·

网友:
厉害了,这样改都可以啊 新手学习了

网友:
好一个移花接木 生动的形容了楼主维修机器的技术高超 厉害了我的歌

网友:
移花接木,,,,,,,,真心不错,,,,,,,

网友C:
小板这样包着,散热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
垃圾华硕机  个人觉得华硕现在都可以跟神舟比拼质量了

网友:
一目了然。分析透彻!!!!学习了!!!!!!!!!!!!!!!!!

网友:
已赞,已加分。毫无压力搞定。

网友:
如果先测电压,这样问题找的就更快了

网友:
666 这样的 技术感觉做维修太屈才了  应该去搞开发设计

网友:
黄老师出品,必属精品哈哈  加分收藏了,图纸点位还挺全的!~

网友:
这个也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板这样包着,散热不会有问题吗?

电流极小,根本不用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
就是不知道这样稳定不阿

网友:
怎么还不给分啊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哈哈哈  学习了

网友:
说的很好 赞一个······················

网友:
大神级的人物,真是营养帖子,看着可以学到很多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船长的   移花接木的字成了称花接木:tiaopi:

我能说不往下翻  都不知道写错了  哈哈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啊

网友:
下次遇到没有IC的 也改  每次都是23块 的顺丰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故障不稳定的机器还是比较头疼得,看好你坚持的精神、

网友:
看得我头晕

网友:
最烦这样的故障  前两天有台华硕也是这样 的故障 pm-rsmrst#上电瞬间被拉低 断开正常   无短路 换了ec BIOS 最后没办法 不想整了没时间不想折腾看  没修完整  关机自动上电

网友:
这样的供电,怕小板会坏,就不行了

网友:
思路清汤,学习了。。。。有BISO发个。。。

网友:
就是带着简单的目的来的,学习 学习 学习。

网友:
这个ASUS的板子还有图纸,如果没有图纸就更难搞了,般长的技术快登峰造极没得说了,看了你的贴学到不少的东西,还有一只手拿两支表笔的测量电压的那的那招好帅,

网友:
虽然写的很详细,但是,还是看的一愣一愣的。尴尬修的少,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还去剪板,我都是直接喊人家换板的

网友:
每次看楼主的文章都有很多收获。。。。。。。。。。。。

网友:
黄老师厉害啊,又学到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明了,应该像楼主学习

网友:
理论不好 想学移花接木都看不懂怎么接的 不过要点个赞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主要是想法大胆,对电路的分析很到位。剪板那里最精彩。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啊,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

网友:
说的很好 赞一个················

网友:
船长,这波分析真的贼666 哈哈 加分

网友:
这么有耐心啊,,,,,,,,,,,,,,,,,,,,,,,

网友:
移花接木,厉害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经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