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一体机换硬盘

楼主(2017-06-30):
客户的苹果一体机27寸的I5二代的,硬盘坏了给换了一个西数1TB的,装系统过程中风扇狂转,又没有看到温控线连接硬盘上,它是坐在硬盘里面了吗?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线没插好呀!苹果机器外设没检测到风扇也会狂转的。

网友:
为啥 怀疑是换硬盘的问题 先排除是不是硬盘啊  我觉得可能没装好

网友:
线都插好了一起4根线,硬盘安装的没有问题,我估计是他原来硬盘带有温度检测功能,市面上的硬盘不带这功能

网友:
       修过几个一体机  ,,, 一体机温度本来就高

网友:
我换完硬盘也这样,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