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218E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01):
   今天接了一台杂牌LED液晶显示器,型号为GT218E,故障为不开机,接电源后电源灯闪烁,屏幕无反应。
   打发了客户,开始修机。该显示器采用外接电源,如图

拆开显示器,接上电源再次测试,故障还是一样,仔细听还可以听到哒哒的声响,像时钟的响声。测量驱动板上的12v、5v、3.3v电压,都正常且平稳。拔掉逻辑板上的屏线,只接驱动板,哒哒响声消失。翻看了一下蓝皮书,上面有个案例介绍了也是类似的现象,不开机而且有声音,指出此故障有两种可能:电源自身故障,电源后级短路。于是把故障锁定为逻辑板。拿出万用表搜索短路元件,查到逻辑板存储芯片416PR1、2、3、4脚对地值为0,查了一下引脚定义123位自定义,4脚为接地脚,可能123脚设计为接地脚,于是继续查,查到3个0欧姆电阻对地值为0,查靠近芯片旁,想看一个逻辑板图纸确认下,网上搜了下并没有图纸。一时没了思路,于是再次测量驱动板,这一次发现问题,测到12v二极管的另外一端时测到十几v到40v的电压跳变。在与跳变点相同的电容也测到了同样的跳变,明显不正常。看了一下设配器输出12v、2.6A,调了稳压电源再接上测试,屏幕竟然亮了,在听响声也消失了,原来是适配器坏了。     打开适配器,如图

   凶手露出真面目,原来16v、1000UF的电容已经鼓包坏掉,换掉电容再次测试,显示已经正常。附上亮机图

没什么技术含量,高手轻拍

网友:
这种带适配器的,适配器很容易坏。楼主能这样检测,也不错了

网友:
要想挣点小钱,千万不要当客户的面插可调电源。

网友A:
      现在的显示器 ,,, 一点也不挣钱  我都很少修了

网友:
电容爆了。。。。。。。。。。。。。。。电容爆了

网友:
楼主走了弯路,首先应该拆开电源板,换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显示器 ,,, 一点也不挣钱  我都很少修了

修显示器在我这里还是可以的,这种外置电源的有很多是外置电源有问题。

网友:
我的都是先用稳压电源开机看下电流好看现象的

网友:
这种电源功率不够,好多烧板的。。。。。。。

网友:
当面试机最不好了 留机维修才是正确的

网友:
客户还带适配器来店里,我遇到都是客户不带适配器,到我这测试正常,然后自己买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