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ipad解id的常识,希望对新手朋友们有用

楼主(2017-06-30):
  刚从电脑维修接触到手机维修,感觉自己摸索还是蛮累的,但是没办法,自己又走不开,只能一点点摸索了,还希望有大神们能指点一二
直接进主题,前几天接了个ipad mini2,解id锁,电脑店的同行拿过来的,毕竟我也是刚接触手机这方面所以这种解id自己不是很有把握,就打算让专门搞手机的同行去搞,结果问了一下,200多,假如说我自己还要赚点这个不就都300以上了,电脑店同行再。。。。后来想来想去还是自己上了,拆机过程不讲了,加热,拆屏,不会的百度都有教程
  硬盘330旋转风枪加上小飞的刀,看到硬盘有点爆锡了,直接翘下来,接下来就是焊盘刮胶,刮完胶发现硬盘旁边的音频爆锡了,果断吹下来,确定主板没有短路之后刷机看报错,因为是新手第一次解id,报错2009,查了下是硬盘,这下就放心把新硬盘值锡焊上去了,之后装的音频,满怀信心的刷机,结果还是报错2009,这就尴尬了,不会硬盘挂了吧,折腾了半天,之后。。。。。
把电池扣上去,刷机顺利通过,哎,还是新手没办法,基本常识都没有,没师傅教就只能靠自己一步步摸索了,有一起在学手机维修的师傅们可以加个QQ微信啥的,一起交流一下,毕竟自己走弯路是很累的
QQ:1160258729
微信:18373530207
照片就没传了,说太大传不上,也就是几张亮机照和拆硬盘的照片,😂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解id 换个硬盘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解id 换个硬盘就可以??????

IPAD MINI2是的,其他的可能不同,手机就要换套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解id 换个硬盘就可以??????

重写一个没有绑定苹果ID的序列号就可以了。当然前提是要有64位硬盘测试架。

网友C:
我第一次也是没装电池,  不过时报4014,,,,,,,,,,     硬盘锡珠比较大。我都不刮胶了,直接装新硬盘,,自己琢磨要走很多弯路,很是累

网友C:
你是那里,,我们这里专门搞手机的解IPAD ID 也就150   16G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重写一个没有绑定苹果ID的序列号就可以了。当然前提是要有64位硬盘测试架。

小地方没有测试架,就只能买个新硬盘了,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次也是没装电池,  不过时报4014,,,,,,,,,,     硬盘锡珠比较大。我都不刮胶了,直接装新硬盘,,自 ...

嗯,是啊,自己一个人摸索是挺累的,还好有迅维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那里,,我们这里专门搞手机的解IPAD ID 也就150   16G   ,

湖南郴州,没办法,小地方价格就比较贵,我也是32g的才是这个价,差不多吧,

网友A:
ipad的 带网络版本的。估计就要换套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地方没有测试架,就只能买个新硬盘了,方便,

解ID还有是有架子方便,没有架子,万一买的盘不好就痛苦了。你也不知道好坏。有测试加可以检测一下硬盘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ad的 带网络版本的。估计就要换套件了。。。

拆版本识别电阻 。不用拆硬盘。硬解。3G解成WIFI版本,如果想解成3G版本的,那就换套件了。不过一般没人这么干。不如重买块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ID还有是有架子方便,没有架子,万一买的盘不好就痛苦了。你也不知道好坏。有测试加可以检测一下硬盘是 ...

嗯,那倒是,条件允许肯定是有的好,过几天再把自己的手机扩个容看下,希望能成功,成功了就发帖子出来,给大家也有一个参考

网友:
一开始都难搞呀

网友F:
支持一下,自己研究的确是很累的,都没有人指点一二,我也是自己开店自己维修,平常遇到一些不懂的问题很头疼的,就算是群里有人指点也不一定能搞定,所以平常还是要加倍学习才能进步一些些

网友:
嗯,是啊,入了门其实都差不多,手工过关了,就看常识和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一下,自己研究的确是很累的,都没有人指点一二,我也是自己开店自己维修,平常遇到一些不懂的问题很头 ...

一起互帮互助吧,有问题都互相求助一下,一起走才能走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