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70 烧了一个洞 不开机

楼主(2017-06-30):
机型 联想Y470  客户送来时开机不显示  风扇口明显有糊味     打开一看还真是被烧了个洞 跟客户报好价后开修了 为了防止在次烧坏 就直接把19V线路给切断了 从外面直接飞线 试机亮机 心里高兴了  全装上测试  。。。。。
结果没半小时 电流突然就到5A短路了 但机子还是显示的  郁闷  得在拆一次机  这次直接查到PQ302击穿了 在次更换  装机测试半天都没出现问题

网友A:
还是那个。老问题。。。新玩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个。老问题。。。新玩法。。。。。。

老问题?你碰到过?反正我是第一次碰到  短路原因是因为换的淘宝代工键盘造成 键盘边框变形与19V接触到了

网友C:
好像y470的这里的一个电容老会烧,估计设计问题,再加上散热器这里温度太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问题?你碰到过?反正我是第一次碰到  短路原因是因为换的淘宝代工键盘造成 键盘边框变形与19V接触到了 ...

不夸张的说,修了不下10台。每台的保护隔离管都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夸张的说,修了不下10台。每台的保护隔离管都会烧

设计缺陷,总感觉设计上是 有问题的,,,,,,,,

网友:
和B460的设计差不多,都是C壳上黑色海绵惹的祸。

网友:
   这个机子是通病 ,, , 只是你这个烧的凶点

网友E:
短路了还能亮,有没有搞错,   !!!!!!!!!!!!

网友:
图纸就不发了,论坛里面有这个型号跟版号的。 虽然很简单一个贴子,发这个贴又花了不少时间,比修机还不容易啊。。。  最后,走过路过,觉得对你有点儿参考就加点分吧。现在分不够用了,谢谢各位。。。

网友:
这屏接口那边有电容短路好像有这个通病吧..

网友:
通病来的  都是那位置的电容坏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你的图片???????求解。。。。。

网友:
海绵给他腐蚀掉了  就短路了      这种不知道搞了多少台了

网友:
HP 的机器好像很多这种问题、质量真心不想说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散热器那边的一个电容坏然后大短路多吧  你这个有点惨

网友F:
  刚说完你Y470 我就来了一个送钱的~  妥妥的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路了还能亮,有没有搞错,   !!!!!!!!!!!!

没见过?机子给客户拿走了 要然然拍一个图给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说完你Y470 我就来了一个送钱的~  妥妥的大短路

这机子来的时候还能上电 跑到半路就会出现短路了

网友G:
Y470通病来的  都是那位置的电容坏  还有第2个管也要换  不然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Y470通病来的  都是那位置的电容坏  还有第2个管也要换  不然不能充电

Y就换了一个管  试了一晚上了 充放电都正常  。。

网友:
这是通病,最容易坏屏幕那电容了,烧了就会短路,

网友:
送钱的机器                                         19V电容烧断线

网友:
这是个通病的,这样就很中等意思了。反手点个赞

网友:
这个地方以前遇到过一台。烧得稀巴烂。。但是故障是暗屏。

网友:
每次都是屏供电的电容短路,送钱的机器啊,我都修过不下五台

网友:
这个都是老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y470的这里的一个电容老会烧,估计设计问题,再加上散热器这里温度太高!

电容上的黑色海绵引起的漏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