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X401A

楼主(2017-07-01):
今天修了台华硕笔记本,板号X401A,故障现象有时候可以触发有待机0.02A,有时候有不触发无待机电流,第一次19V公共端有19V,二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待机5V与3V电压都没有输出,经过电路的分析,待机芯片受控于EC芯片,三检查EC供电芯片,电压只有1.2V,偏低,正常是3.3V供电,故障点锁定这里了,拔电源检查,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量,测正向阻值有560,反向有1500阻值,说明了EC没有短路。第4步思路,跑线路找到EC待机供电来源,终于找到有5脚芯片转换过来的,第5步测5只脚的芯片供电是有待机芯片RT8206L的7脚提供的,输出就是1.2V,更换5只脚的芯片,  EC供电电压有3.3V,待机正常了,按下开机键电流哗哗的往上跳,亮机了。我把板子板号图片也拍了  那个5脚的芯片也拍了,由于商场断电了,来不急写的,写的不是很详细,希望大家谅解一下,这个故障给大家分享的,以后大家遇 到这个问题,可以做个参考,技术互相支持学习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下次碰到可以参考一下!华硕的机子没图纸一般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