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c5750S机进系统和进PE都要一二个小时才能进入

楼主(2017-07-01):
今天遇到过一台惠普dc5750S机,进系统后黑屏,而鼠标可以动,其它的一点反应都没有,刚开始以为是硬盘问题的,馬上拆了硬盘线,进PE,但半天都进不了,把内存和CPU都换了还是不行,电池也有3.3V,放了电还是一个样,又换了时钟晶体,也不行,想来想去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吧,因为以前遇到过是南桥坏的,我加热了南桥也一点变化都没有,后来摸了下各个芯片,发现网卡芯片很热,然后拆了它,以为可以了,结果还是一个死样,没方法了,只能好好的想想到底是什么问题才会引起进入系统和PE都很慢呢?想来想去,那里都动过了,只有BIOS没刷过,但修了十几年的主板了,还没有遇到过BIOS会引起系统和PE进入很慢的先例,所以就没刷BIOS,又想到会不会是BIOS设置的问题呢,但又觉得不对,因为都放过好几次电了,我又想到该动的都动了,只有BIOS的时间没有设置过,心想着会不会是时间引起的呢,先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设置好时间保存重启,谁知道30秒就进入系统了,害得我高兴得要死,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其它主板的时间不对都会提示的,但这鬼HP主板什么都没有提示,就是进入系统和PE都要两个小时才能进入的,害得我修了半天才修好,还有拆了主板的网卡芯片,因为是BGA的,不想重植了,就直接送了个USB网卡给客户,才收了100元,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问题的,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A:
这个时间问题造成的这样还真是第一次,一般是想不到这里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间问题造成的这样还真是第一次,一般是想不到这里问题的

高手都不会想到,只有我们小白会先检查这里,,,,按照套路走

网友:
这个情况还是真没有遇到过,一般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我只能说,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先易后难,思路不错。其实应该一开始就看下bios的。之前有遇到过时间不对假死机的

网友:
目前还没有碰到过以后碰到可以试试,以前碰到过dell的一放电第一次进系统特别慢,差不多的半个小时刚开始我也以为是硬盘的问题一测也没有事开机就一直等着等到半小时进去了以后每次进都很快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碰到下次这个问题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时间不对还会引起这种故障  醉了

网友:
BIOS的时间设置还会造成这样的问题,真是涨姿势了

网友:
惠普dc5750主板,百分百有这个问题的,因为同一个客户今天又拿了一台一样的过来修,一样的问题, 我又和他说是南桥坏的,修100元,等客户走后,进BIOS看时间是2000年,馬上设置好保存,原后就正常进入系统了,过来半天就叫客户来提机,100元就这样到手了,真爽。。。。。。

网友:
谢谢分享,没遇到过,只知道网卡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真是涨知识了,时间不对居然会进系统和PE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