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不开机,上电电流60ma,加热ic芯片就能开机

楼主(2017-07-01):
华为p9不开机,上电电流60ma,加热ic芯片就能开机,拆掉芯片U1602后无电流,不开机。发现一个现象,用烙铁随便加热以下芯片几秒就都能开机,芯片温度低了在开机就不行了。加热的芯片为:U4701.U3501.U3803.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大家帮忙解决哈也。谢咯。

网友:
我用的就是华为p9啊  希望这个不是通病啊 要不就亏了64g2700

网友:
把这几个芯片重植再装上去看哈行不行噻,估计是某个芯片虚焊或不良

网友:
慢慢找找吧,不一定哪的问题呢,有虚汗的吧

网友:
先把芯片重植   不行就更换一个

网友:
找到漏电的芯片是u2901.开机开机还是要加热了才能开机

网友:
把芯片都重装试试有时就会好了的

网友:
重新拆裝試試看 搞不好會有意外發現

网友(2017-08-15):
估计是cpu问题, 不够字充一下数

网友:
估计是某个芯片虚焊或不良

网友:
先重植芯片  不行就换掉 应该能解决

网友:
早点看到就好了  上次也有一台这机器 最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