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ax850启动困难,经常不开机

楼主(2017-07-01):
求助大师傅指点下这一电源的关键故障点在那里,不甚感激。我是一小小白,因兴趣爱好接了熟人这一电源,搞了几天了都没摸出个头绪,查不出故障原因,第一次接触

网友:
楼主也要说一下故障现象啊,你这样让大家猜,也帮不了你。

网友:
电源软故障大多是散热器附近电容老化造成启动困难,外观没有鼓包现象。逐个代换便可解决

网友:
求大神帮帮忙,故障是电源接通后,多等下时间再启动,启动概率高些,马上启动就概率低些。接通电源后量PS电压4点多伏都正常,按电脑启动键后电压都变低了都正常。没点亮电脑这里也是低电压和点亮电脑一样。然后开关电源开关,有可能就自动启动了。运气差反复电源开关N多次才能,此电源和海韵X系列电源一个结构

网友:
你这样说法也是让别人无法帮到你的!故障描述不清楚。、如果能把实物图传上来看看还说不定能找到个故障点!Vsb应该是5V。。。如果太低了也不对!太低了可能是滤波电容老化了!按你说的话要等久一点开启的成功率会高些,初步怀疑就是电解电容失效引起的!

网友A:
特别有un7667uj67ji67 67 j67uj67 ji67ij67j67他就67uj67u6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别有un7667uj67ji67 67 j67uj67 ji67ij67j67他就67uj67u67

特别有un7667uj67ji67 67 j67uj67 ji67ij67j67他就67uj67u67

感觉这样灌水 没有意思吧

网友B:
查+5VSBV输出电容10-50V/47-1000UF,这个电容最易坏。

网友:
电容撤下来用万用表电容档量好像都是好的,没办法,除了12V,5V,3.3V的同步整流虑电容,420V虑波电容没换,其它电解电容完全换了一遍。上机测试随便开机正常启动了,具体那个电容有问题不知道,简单工具测又是好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留个脚印 学习了

网友:
故障是电源接通后,多等下时间再启动,启动概率高些,马上启动就概率低些。我遇见过这种故障检查380V电压检测分压电阻是否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5VSBV输出电容10-50V/47-1000UF,这个电容最易坏。

老大终于现身了,你是有遇到过同类型的问题吗

网友:
你这故障纯属 是让我们猜 啊  一般电源坏的这种现象很少

网友:
  前后级 分开检查  没有测量参数 不好分析

网友:
冷机不启动一般跟电容有关    拆开看卡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哎,维修就是难 操的百分的新,赚的白菜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