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开机掉电

楼主(2017-07-01):
E49快要亮机了掉电,会是什么问题了,BIOS刷过

网友:
太笼统 要别人怎么回答  最起码要说哈现象 吧

网友:
显卡了  CPU供电了  一起查下了  说的不清 怎么说呢

网友:
刷工厂BIOS  干一下南桥应该能好 这个机器显卡也爱虚汗

网友:
这个真心不好修啊,E49遇到一个30分钟掉电的没搞定

网友:
查是不是缺少哪个供电?再查sys-PG?看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A: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不想查就干显卡,一般桥工都是这样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不想查就干显卡,一般桥工都是这样搞

哈哈,桥工就是干显卡和桥的,基本供电也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桥工就是干显卡和桥的,基本供电也不测?

你要他测得了啊,给个万用表都不知道往哪里戳,要不怎么叫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