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4h触发跑0.23

楼主(2017-07-01):
一台华硕x54h,板号为k54ly,开机跑0.23,测量cpu供电无,内存供电无,有显卡供电,这里有点奇怪,无内存供电怎么会先出显卡供电,不管了,内存供电ic为rt8202, 2脚9脚5v正常,15脚en开启正常,16脚19v过一个810k电阻0.85v正常,8202的基本条件已经满足,更换rt8202无果,死活不出1.5v,我看板子内存供电只有一只2.5v/560的电容,旁边空着两个装电容的位置.找了两个330装上去, 开机跑马正常. 我去,华硕这偷工减料搞得.

网友:
华硕的向来容易出这种问题的,真心不怎么样。还有100UF的电容。都是问题户啊。

网友:
华硕一向是这个鸟样了,不是少电容 就是电阻差

网友:
楼主你这故障真有意思,这脸打得好响。。。。。。。。。

网友:
好像跑错板块了,怎么跑MAC区来了,这种应该是立式电容吧

网友:
你这板子估计就是板子内存供电2.5v/560的电容出了问题,内存供电有毛刺,你应该用波测一下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滤波不良啊,修好之后显卡供电还提前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