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壳 X450V 板号:X450CC REV 2.3 内存:X450VC 板载I3-3110M 显卡:N14M-GE-S-A2 8...

楼主(2017-07-01):
C壳 X450V 板号:X450CC REV 2.3 内存:X450VC 板载I3-3110M 显卡:N14M-GE-S-A2 8显存 720M 板载4G 内存   原机备份

C壳 X450V 板号:X450CC REV 2.3 内存:X450VC 板载I3-3110M 显卡:N14M-GE-S-A2 8显.zip

网友:
这个只要内存槽一样就可以用吗

网友:
没有cpu电压 我来下载个验证------

网友:
机器故障开机 能量 装系统进PE 就卡在那里动也不动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2017-08-14):
有刷亮机没有,出来说下有刷亮机没有,出来说下谢谢

网友:
I5的机器可不可以刷,我这里有个I5的机器需要试试,不知道行不行,积分还那么难赚。

网友(2019-03-31):
有没验证过可以用吗

网友(2020-04-12):
我的现象是开机亮机慢,刷了别的可以,用几天,不定期的,又出现亮机很慢,电池也换过,硬盘也排除过,不知道啥子情况,下载来试试吧。

网友(2020-07-02):
可以亮机,显卡正常打驱动,。下载几个要么不亮机要么打不上驱动,烦死华硕了  对版号对贴纸对CPU对显卡还tm得对显存

网友(2020-08-13):
同样的配置,一次亮机…………

网友(2020-11-15):
验证通过,完美亮机!感谢楼主

网友(2021-03-04):
应该可以亮,就是慢罢了

网友(2021-07-16):
刷了之后无线和有线网卡设备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