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DEL R1.0 开机报警

楼主(2017-07-01):
     2017/7/1

                  今天接了一个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69669631\QQ\WinTemp\RichOle\{NTH5)~`GA4BAW8`{374@@M.png华擎H61DEL主板  挖矿主板,(最近挖矿特别火啊)接通电源测试各项供电均正常机器报警。这是不过内存啊 上内存假负载测量总线电压一端为3.3V正常,另一端只有0.8V这就不对了 。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上拉电阻进水腐蚀啊或者是开路之类的问题(前提是总线阻止正常),跑线找到上拉电阻心想挂了吧,这么一测量还真别说, 不是这的问题。。。我擦 这就尴尬了。老老实实查吧 ,总线电压这个问题很好修无非就是那几个地方 从桥出来后经过几个管子转换出来的,断开SQ1后测量总线前端电压正常,那就说明问题出在内存槽或者上拉电阻 那么问题来了 已经确定不是槽子和上拉电阻的问题那怎么还是0.8呢,在料板上找了个管子换上后电压出来了。
   总结: (个人判断)有可能是由于长时间超负荷使用导致SQ1严重虚焊,致使总线电压不正常更换后解决。其实可以不用更换用风枪加焊也可以 但不知道能不能用住,我还是直接更换了。  BIOS我就不发了 论坛里有的是。
  故障点照片

           亮机图

网友:
这是我图片地址不对么  还是名字的问题 怎么图片的名字出来了

网友:
华擎I2C总线的事情,边上2个UP6262类的I2C总线芯片拆了,反正H61也不能超频,日后这类芯片损坏会造成各种问题。

网友A:
现在的主板很爱坏小管子。如果没有图纸的话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主板很爱坏小管子。如果没有图纸的话难修啊。

是啊 还好是总线的问题  别的问题还真不好确定

网友B:
台式机的板子好久没有修了,现在真的静不下心来修东西了,一看不赚钱的就不想搞,生活压力大啊,完全没有以前的学习精神了

网友:
这么牛

天意wx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你这空格也太多了   小心被版主发现扣分举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的板子好久没有修了,现在真的静不下心来修东西了,一看不赚钱的就不想搞,生活压力大啊,完全没有以 ...

我感觉只要价格到位修什么都是一样   分分钟完事的机器 到手150也是不错的嘛

网友C:
支持一下楼主 这个是H61大部分的通病了 经常维修到好赚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楼主 这个是H61大部分的通病了 经常维修到好赚钱啊

做维修无非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嘛  通病分享 有钱大家赚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的板子好久没有修了,现在真的静不下心来修东西了,一看不赚钱的就不想搞,生活压力大啊,完全没有以 ...

你修个台式机主板能收150????什么板子,这么牛,H61 150都能直接买一个了

网友:
WOJIUYUMEINLE ,XIZAIGEDONGXI ,BUCHONGZHI ,JIU DEIHUIFU ,YUMEISHILE.MADE,HAIYOUMIAOSHUXIANZHI.TAMADE,SHENEM POLUNTAN,

896760317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D: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碰到下次这个问题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个台式机主板能收150????什么板子,这么牛,H61 150都能直接买一个了

矿机用的主板 人家就要修啊  没办法 不能见钱不赚啊是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碰到下次这个问题可以少走弯路了

客气客气  互相学习嘛

网友F:
开机报警内存出错,内存总线电压低,场管问题,更换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机报警内存出错,内存总线电压低,场管问题,更换解决

正解             不过你要是这么叙述的话 估计就归类于灌水帖子了

网友:
今天来块和楼主一样的故障的,  感谢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气客气  互相学习嘛

搞错了不好意思请你理解一没看好我是要反对楼下的

网友G:
CPU供电前面的大供电出问题  还是不难修的

网友H:
现在比特币红红火火 因为那个病毒,,哎。。这个世道。

网友I:
看起来旁边的小8脚也应该一起拆掉防止返修,这种小8脚也容易坏拉低SMBUS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起来旁边的小8脚也应该一起拆掉防止返修,这种小8脚也容易坏拉低SMBUS电压

我先换的就是那个8脚  没问题的  放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供电前面的大供电出问题  还是不难修的

对啊  就怕机器不供电都有  不跑马  这就麻烦了   毕竟台式机主板的资料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比特币红红火火 因为那个病毒,,哎。。这个世道。

最近还在涨价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矿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