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楼主(2017-07-01):
我自己用的是gts 450 显卡  开机 风扇有时转  有时不转

网友:
是不是灰太多了  先清一清  不行就换一个风扇

网友:
这个问题 估计不难修  要不是专业做维修的建议送修吧

网友:
没有办法修 要不 直接不转了还好    不转的时间 我玩测电压自动就转起来了

网友:
有些卡低负载温度不高的时候风扇就不会转,你跑鲁大师,看看风扇转不转,如果正常高速转,就无需无担心。

网友:
不是维修员吗?这个也许是温控或者风扇坏了

网友A:
如果记得温度太高就直接改风扇供电。搞成做大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记得温度太高就直接改风扇供电。搞成做大转速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