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60跑0.6掉电,,

楼主(2017-07-01):
      客人拿过来是待机0.04,不触发的,高高兴兴的拆机量了 测量主供电有微短才0.09的阻值,呵呵,为了节省时间立马报价180,怕一会修好了客人不修那就浪费时间。我们做维修的时间就是钱啊,客人确定修了,烧鸡搞起,烧到显卡烫的很,不可能啊显卡坏怎么会引起短路呢,用表量了下,给显卡供电的上管PQ601通了,还以为找到了问题。换了上去就是如题的故障了,不短了。,待机0.1-,跑到0.5-0.6不过了,一会就掉到0.02了,什么情况不应该亮了吗?测了下 ,显卡  CPU  内存,桥的电压都有啊,换个双晶块的CPU和内存还是一样有点迷茫了,有人遇到过吗?给点方向,O(∩_∩)O谢谢了《在线等,修好了公布结果》

网友A:
显卡上管坏了,你没测一下显卡的好坏?烧机显卡发烫,你用多大电烧的?你能确定显卡没坏?有集显吗?先用集显试试行不行.........

网友:
上管击穿 显卡有可能烧坏。。。先刷BIOS试试把

网友:
估计是显卡也挂了,,你加电看下是不是发烫

网友:
你现在要吗换显卡 要吗换主板,不纠结咋进钱快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上管坏了,你没测一下显卡的好坏?烧机显卡发烫,你用多大电烧的?你能确定显卡没坏?有集显吗?先用集显试试 ...

  我烧 的是公共端电压。上管击穿了,换了不断了。显卡阻值0。06应该正常,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上管的问题吧你试试看看。以前遇到过的,换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