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会是下一个排阻门吗?

楼主(2017-07-01):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E49,故障是不加电。接直流电源,待机电流先是到0.007A,之后到0.000,这个机器是触发后才有3V5V的,先不去考虑。
    按开机键电流有轻微变化,上升到0.015A然后回到0.007A,我觉得算是触发了。拆机后目测板子没有进水,待机芯片有补焊痕迹。同行说用户告诉他开机后忘关机,10天之后想起来的时候发现机器处于关机状态且无法再开机。不确定机器是不是用户以前修过还是这次坏了在其它地方维修未果送到同行这的。
    按照习惯,先重新补焊了待机芯片1225C,按下开机键3V5V有产生,其它地方无反应。仔细观察主板,没有发现其它可疑的地方,本着先易后难先软后硬的原则,想先刷BIOS试试,这个主板只有一个8M的BIOS,那就刷这个吧。
    火速刷完,加电之后机器已经能自动触发了,接屏亮机,心中暗喜,想着可以收工了。机器装起来之后再次试机,靠,又成老样子了。难道是BIOS芯片不良造成丢数据?拆机,换个BIOS芯片再刷,又亮了,心中再次暗喜。这次没有着急装起来,抽根烟,喝杯茶,等会再试几次,确认无误再装机也不迟。
    等了约十几分钟之后再试,又不亮了,嗯,果然没有那么简单,理理头绪,沉思一会... ...
    分析一下觉得可能是某原件不良,加热后可以正常工作,凉了之后不好使了。用风枪验证一下,风枪扫了一小会BIOS芯片,果然又亮了,那证明判断的方向没有问题,就再不下图查EC和桥了,接下来缩小范围,用电烙铁在BIOS芯片正面及背面的周边原件挨个精确加热,看看是哪位坏蛋在捣乱。
    过程其实也挺麻烦,说是精确,那也仅仅是相对风枪来说的,找到可疑对象就换一个,凉了之后再试,在试到如图所示的排阻的时候,凉机之后也能正常点亮了。不着急,已到下班时间,原封不动放着,第二天再试一下再说。
    今天的第一件事就是测试,完美,再没反复,看来是找对了。不解的是,开机十来天不关机,排阻怎么挂了呢?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用万用表测,没用,阻值正常,只能用这个笨办法了。
    谢谢大家耐心看完,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帮助,如果能加点分就更好了!!

网友A:
BIOS论坛上就有,我就不上传了,图纸我也没有,下载分宝贵,需要时再下吧

网友B:
排阻虚焊了?变质加热不会好的呀.........可惜无法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C:
楼主也是很有耐心的   你要是不先刷BIOS 可能还要一会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BIOS论坛上就有,我就不上传了,图纸我也没有,下载分宝贵,需要时再下吧

有待验证 不过加分了

网友E:
大神啊~!请指教下怎么判断排阻坏了。~!~!~~!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CQ61的板,也是不触发,刷写BIOS后触发跳变正常显示。过两天返修,后面将BIOS附近的电阻全加焊一遍后不返修了。

网友:
得可能是某原件不良,加热后可以正常工作,凉了之后不好使了。用风枪验证一下,风枪扫了一小会BIOS芯片,果然又亮了,那证明判断的方向没有问题,就再不下图查EC和桥了,接下来缩小范围,用电烙铁在BIOS芯片正面及背面的周边原件挨个精确加热,看看是哪位坏蛋在捣乱。     过程其实也挺麻烦,说

网友F:
楼主再换BIOS芯片时,不用刷写TOP去吗。如果用的话,怎样刷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加热正常,冷了就不行的机器,很麻烦不好修的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不好排查,现在下载分金贵得很.搜索也要金币.谢谢分享

网友:
排阻引起的故障吗,看来以后得注意一下了,像这种情况最好代换一个试试了

网友:
遇到过这种,加热正常,冷了就不行的机器,不太好找原因的啊

网友:
也有可能 华硕的排阻坏的就是非常多的。不错排阻不好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再换BIOS芯片时,不用刷写TOP去吗。如果用的话,怎样刷

不需要啊,原机8M的芯片,直接再换个8M的就行了啊,话说这个TOP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楼主修机器                                 仔细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啊~!请指教下怎么判断排阻坏了。~!~!~~!

客气了,我不是什么大神啊,排阻或电阻一般就是量阻值看和图纸或原件上面标称的值是否一致来判断好坏。但是有些电阻有时候测量阻值是正常的,但是性能不行了,这种的,基本只能靠运气了。我这次算是运气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待验证 不过加分了

谢谢版主,有图有真相的哦,必须讲信用的。机器还在这里,今天试了还是可以正常开机,昨天装起来后发现机器温度比较高,发了个散热模组,正在等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阻虚焊了?变质加热不会好的呀.........可惜无法给楼主加分了.......

在验证过程中,特意排除了虚焊:先将排阻用风枪补焊晃动,不换,刚开始能亮机,放凉就不行了,后面用烙铁放在排阻正上方那样单独加热排阻,也可以亮机,放凉后继续不行,换了排阻之后一切就正常了。也是担心判断错了会返修,所以就这样一点点的确认,尽可能的精准,让自己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是很有耐心的   你要是不先刷BIOS 可能还要一会修

是啊,运气还不错,要是懒一点,刷完BIOS,没有马上试机,而是先去吃午饭什么的了,那结果就不一样了,估计不会刷第二次BIOS了,因为这个BIOS是我用过没有问题的,可能就和真想擦肩而过了

网友:
华硕的排阻坏的就是非常多的,联想还没遇到过

网友:
联想的 排阻还没见过有问题的呢 都是华硕的多

网友:
来自: 辽宁葫芦岛
路过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
还没有修到,不过华硕的倒是挺多的,。。。。。。。。

网友:
修好就好了,钱钱才是重要的,现在的要求是有钱就做事

网友:
看到排组两个字,马上就以为是华硕了!!~~

网友:
看到排阻门我还以为是华硕呢,原来联想也有啊

网友:
华硕的 排阻门 让我们维修起来很快捷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不好排查,

网友:
华硕笔记本排阻问题真不少,记下这个故障,有机器时候也是一下,验证一下

网友:
e49 掉电的 多 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这个机器坏的最多也就是BIOS,像这样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再换BIOS芯片时,不用刷写TOP去吗。如果用的话,怎样刷
otp吧,单次可编辑区域,需要些otp分区的是比较新的机器,并且换了新的bios芯片的情况下才需要刷写这个区域,大部分机器是不用这样的芯片的,并且楼主只是用原芯片读写,这个区域不会变化,不需要写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 但没修好 以后再遇到 我也试试

网友:
暂时遇到E49的多是19v电容问题多,BISO很少还有就是玻璃芯片容易坏,其余你这个问题没遇到股票

网友:
这个在BIOS旁边呀 拿bios的时候用风枪是不是加热下后 所以就能用一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