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短路

楼主(2017-07-01):
机器来的时候 看到乌龟壳发黑  于是取下来,再插电发现不短路了,用料版拆了一个 放上以后掉电 于是62882也换了   现在还是掉电 求助大家

网友:
全部换掉哦   一般一般能好啊  还有CPU注意会坏

网友:
换个cpu就对了,这机器都不知道能烧多少u。都是通病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学习一下啊                                                                                                    回复#

网友:
换U还不好的话,打一下阻值,不短路的情况下有可能缺电。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CPU也挂了

网友:
这个 机器 cpu高管 容易烧cpu

网友:
把电容也换了啊     不然 就是cpu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