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海尔一体机怪问题,版号MS-AAA31

楼主(2017-07-01):
通电“”自动开机“风扇狂转,电流0.6-0.4 然后风扇转速变慢,这时如果按开机键正常跑马亮机,按开关关机,风先狂转然后变慢,电流0.4不动,和刚插电源一样,测主板上显卡,CPU 供电没关断,BIOS 电池有点,BIOS 刷了,一样,有谁修过一样问题?
cpu

网友:
在论坛了找图纸点位,结果被骗了20分,下下来不能用太坑了!

网友:
遭了20分还不能用冤不冤啊!!!!你说可以用也就算了,越想越气,提醒各位下的时候擦亮眼睛,

网友:
多刷几个试试吧 上次修这个机器刷了三次才好的

网友:
如果下的BIOS 不对应该现象不一样吧,现在是刷了下的BIOS 现象和原来一模一样

网友:
还会是BIOS 不对吗?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哦,要不我还是再下个排除排除

网友:
多刷几个,有的BIOS不行啊,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