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3G求助

楼主(2017-07-01):
机器问题是闪屏。。开机使用不定时闪屏。 屏换了。显卡换了。就差屏线没有换。主要是没有屏线换。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是不是屏线问题。想确定下。然后再订。担心不是屏线问题。订了怕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高级工程师怎么来 的  闪屏的时候测量下主板屏幕接口条件啊 什么条件都不测量就求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