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不能上网且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7-07-01):
客户拿来一块板说能开机但上不了网,而且点关机会自动重启。说是前几天打雷就变成这样了。听到这老司机都知道怎么回事了,送走客户。测全板USB能用,然后手小心翼翼的触碰网卡,果然温度不是一般的高,换新的网卡芯片好之。唯一的遗憾是虽然能上网了但是网卡灯不会亮了,应该灯也被击坏了。

网友:
估计桥也烧坏了

网友:
桥没事 就是网卡还有网卡灯

网友:
主要的搞好了就OK     灯有没有不重要

网友:
能上网就行了,有几个客户会在意这个灯。再说,很多客户都看不懂等亮的意思

网友:
今年雨点大雷声小!前天碰了一个连CPU一起烧了!

网友A:
加个网卡多好的,干嘛还要换芯片啊,拆了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网卡多好的,干嘛还要换芯片啊,拆了就行了啊。

有时间所以就捣鼓一下  且美观

网友:
没事 就是网卡还有网卡灯没事 就是网卡还有网卡灯没事 就是网卡还有网卡灯没事 就是网卡还有网卡灯

网友:
H61的板子二手才多少钱,没事的话可以修修 忙还是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
打雷后出现这种故障   网卡挂  无疑了

网友:
这现像一般是拆网卡。加USB 网卡多,好小换网卡芯片

网友:
信号灯对客户来说意义不大,如果不是客户执意要修,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网友:
仔细看帖哈 网卡已经修复

网友:
灯没亮没事  只要能上网不就可以了  修的不错

网友:
主要的搞好了就行,灯不重要的,其它字数......

网友:
灯亮不亮不是主要的,能用就行!愿意动手改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