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快克2008风枪拆苹果6WIFI多少温度和风速??

楼主(2017-07-01):
快克2008风枪以前风力小,现在我换了一个风力大的风鼓,同时温度都校对好了,还没试过,客户要换wifi,想问问你们正常拆的温度和风力,这样我好比较,谢了

网友:
这个疯枪   300-350之间吧   风速3

网友:
平时用320度,风速100。应该说关键看撬的手法和时间了,温度高自然快点,就看你的手感把握了

网友A:
风速最大,温度330多,温度高一点,拆得也快,里面的锡会爆出来,过一小会儿就差不多可以 下刀了。

网友:
320—330区间温度还是比较合适的,风速100,看个人手法

网友:
我和你枪一样355 铁架子。风速最大。原装的风速的确小,所以一般我都是开到最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速最大,温度330多,温度高一点,拆得也快,里面的锡会爆出来,过一小会儿就差不多可以 下刀了。

如果放在铁架子上330少了。如果放  焦木架子上315度就差不多能拆了,正常330差不多吧。

网友:
风速度你80-100都行,关键是你温度要校验准确,330左右吧

网友:
335    100

网友:
几代的  听说6代以上WIFI是绑定在硬盘里的   你还要拆硬盘解码

网友:
风枪温度还是看个人习惯,有些人喜欢快取,

网友:
真心靠长时间的练习了

网友:
最好是拿些主板自己测试下最好,每个人用的工具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290-330  100

网友:
快克850A+   同样风速温度  在废板拆小件 330左右能拿下   在修的机上要380左右才能拿下 (没有预热)  不知道原因   请大神指教  谢谢

网友:
看了大家的回答,我试了三个废板,两个有胶,一个没胶,330温度,100风速,没胶的很快下来,有胶的时间长一点,加点焊油,等旁边小元件能动了,再等个5秒左右,刀慢慢插进去往一边移,很快就下来了,而且不会掉点,焊盘都很完整,下来觉得温度330-335,风速最大100,这个是在温度准确的前提下。谢谢大家

网友:
最好是拿些主板自己测试下最好,每个都有误差的。

网友:
335  100风速20秒左右的取下来,你先找个料板试试温度和风速,给你说的你只能当个参考,实际操作还的看你自己!!

网友:
自己使用的风枪,一般最好是自己摸索着调整温度及风量,,,

网友:
你这款风枪温度误差挺大的,风速也小。温度350这样比较好干,风速最大吧,

网友:
平时用320度,风速100。关键看撬的手法和时间了

网友:
240除胶 330 风速100 看WiFi出锡球下刀就可以

网友:
好文章 学习下,维修小白 标记学习

网友:
自己使用的风枪,都是平时使用的时候摸索的吧

网友:
拆WIFI,建议用直风风枪比较适合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我来试试,练练手

网友:
没用过快克2008 不知道
正打算入手

网友:
个人2008用350度加风50,仅供参考

网友:
现在实地使用的,未做任何改装;取WIFI芯片,温度315,风速65,

网友:
350快点,320要多等会,我一直350,先预热,然后五秒拿下

网友(2017-08-01):
就是不太明白修手机一般哪个功能不能用,都是直接换了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