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腾电源板好坏监测方法

楼主:
匿名  发表于 2017-7-1 11:43:54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来自

升腾D3600,无法开机,怎么监测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怎么监测电源的好坏??

网友(2017-07-01):
应该和普通电源一样的,找到PSON脚接地看看!

网友:
定一个电源回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便宜的话,找马云 买一个回来算了。。。。。。。。。。

网友B:
测12V输出应该在12.3V左右吧,5V在5.2V左右,不太好测吧。努力吧,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12V输出应该在12.3V左右吧,5V在5.2V左右,不太好测吧。努力吧,学习中

测的时候测那两条线?测的时候测那两条线?测的时候测那两条线?测的时候测那两条线?测的时候测那两条线?

网友C:
红色 +5v   白色 poweronx  黑色 GND  蓝色  -12v  橙色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色 +5v   白色 poweronx  黑色 GND  蓝色  -12v  橙色 +12v

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话,找马云 买一个回来算了。。。。。。。。。。

相对于机子来说,新电源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12V输出应该在12.3V左右吧,5V在5.2V左右,不太好测吧。努力吧,学习中

测出来都是几毫伏的

网友D:
测电压输出端的各项电压,一般能启动电源的输出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电压输出端的各项电压,一般能启动电源的输出电压就正常了。

就是这个具体方法不会,比如红表笔接触那条线,黑表笔接触那条线,要不要短接后再测量?

网友:
00 灰线没有5V  其他线正常~飞线5v机子跑码正常但是不亮机~大电容已经换了~大神知道什么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