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50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01):
        朋友送修一台联想x250,说是领导的机器,从香港买的维修站没法保修,故障是间歇能开机,开机屏暗,键盘触控板失灵,故障之前是用户发现屏线漏出来了就推进去了,用了一段时间就成这样了。              拆机开始维修吧,先从屏暗开始,仔细检查一下屏线外观没有问题,换个屏试试吧,不是屏的问题。找图纸吧,还好论坛有图纸,找到屏线接口 j10 测量主板屏线接口23脚 BACKLIGHT_ON 开启信号没有,查到开启信号由u101发出来,刷个bios试试吧,刷完还是没有开启,论坛上搜索一番,这个机型的维修比较少,有个屏暗键盘失灵的帖子也没有解决,看来只能仔细查了,看到23脚旁边的24脚VGA_BLON,测量没有电压,查询此信号由cpu发出来,猜测是cpu问题没有发出VGA_BLON 给u101 导致 BACKLIGHT_ON没有信号,不打算动cpu那就改屏的开启电压吧,开启电压由vcc3p经过r668上拉,测vcc3p 有电压,直接把47k电阻r668 换成一个0欧电阻,开机亮屏。
        装上硬盘,进入win10系统中途报错,测试触控版好用,键盘失灵,网上查了一下x250键盘200多大洋,还是老老实实的先测一下主板吧,查主板键盘接口j38 周边,发现f25 断路,心中一喜,难道是这个问题?没找到合适的保险,直接用线连起来,开机,么有惊喜,键盘还是不好用,难道是键盘坏了,打了一下主板键盘接口数据线的阻值,看到键盘芯片的MEC1633 是bga封装的,加焊一下试试吧,担心风枪掌握不好温度焊坏,直接上bga,冷却开机,键盘好了,测试几次没问题,装机,装起来一试,键盘不好用,再拆开,加焊,装起来,好用,再试几次,又不好用了,中间还有几次直接无显示,咋办,订个芯片试试吧
        网上订了三个 MEC1633,到货装上,开机,oh,键盘是好用了,进不了系统了,开机一把小锁,要密码,咋弄,再换个试试,还这样,有程序的要刷程序,论坛上一查,竟然有这个芯片的程序,下下来,找个教程,按照图示,把编程器用线飞到主板上,my嘎的,我的编程器支持不了,刷不了,怎办,找剪板的芯片吧,网上一查,还真有,再来三个。
       芯片到货,换上,好了,键盘好使了,也没有密码了,屏的开启是不是也好了呢,我把上拉电阻又换回去了好了,进不了系统,启动报错,不管了,装起来,让朋友自己去恢复系统吧,打电话给朋友,电话中朋友说忘记跟你说了,还有一个故障,合盖会断电,我一试,还真灵
       再拆机吧,找图纸,合盖是什么信号,找到LID_CLOSE 直接把d11 拆掉,装起来,合盖,好了,不断电了,送过去吧       第二天,朋友说没修好,开机无显,崩溃
       再拆机,测试好的,装上,无显,再拆,发现不接开关摄像头线就不暗屏,把线拆下来,用手术刀打开,终于看到了故障的终结现象,线断了
       万能的淘宝上订一根摄像头线(这个线和开关连一起),换上,顺利进系统,系统也不报错了,测试各个正常,机器修复
       总结: MEC1633 不良导致键盘失灵,有时开机无显,摄像头和开关线断线短路导致屏暗,合盖断电,其实一开始仔细检查屏线和开关线能省掉好多时间       同志们,不要吝啬,给加点分吧,怎么把图片插入文字中?

联想x250VIUX1 NM-A091.pdf

网友:
很好的经验!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这个也修得惊心动魄的.还好送过来的是不亮机的  要是亮机的 就真不敢乱动.

网友:
同志们,不要吝啬,给加点分吧,怎么把图片插入文字中?

网友:
不错   还好没有定键盘   不然淘宝又多一个退货记录了

网友A:
  定3个  用的上不

网友:
路过  学习了。挣点分 不容易 啊。。。。。。。

网友:
这个EC要 RT809H 才可以刷!!  BGA 结构的。。。不好弄的

网友:
咋我现在一次只能加一分。。。以前一次可以4分的,????只能给你加一分了

网友:
很好 楼主的方法学习了 很受用 下次修这样的机器有经验了  看来要细心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下  下雨没生意看看帖子……………………………………

网友:
这种机器最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3个  用的上不

淘宝的质量,三个能修好就不错了,一个能好,剩下的就备用了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很好的经验!这个电脑不好修吧,上次遇到一个x240换键盘难拆的要命

网友:
厉害了,我们新手要是遇到这种故障只有退还给客户了。

网友:
哎,现在没有认真好多东西都看不到了,真是尴尬

网友:
得收多少大洋啊            这样麻烦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LZ分享经验,以后碰到可以少走弯路了,
可以在高级模式编辑,把图片上传插入文字中

网友:
屏线坏了,控制IC坏了,不过我一般的会·考虑·先换键盘试试

网友:
真的是太厉害了,膜拜中..........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真的要好好查查了,不然真的不容易找到啊

网友(2022-08-21):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看似简单,其实真排查下了很辛苦的,估计机器拆的都想吐

网友(2022-09-25):
真的不易啊

网友(2023-12-26):
笔记本芯片、整机维修师傅 8-12K底薪+提成 综合15K左右
维修:wins、苹果系统笔记本电脑
维修cpu在10-12代,苹果m1-2都会有涉及到
北京、杭州在招聘
马上年底啦 咱们还在看机会吗~
最近有换工作想法吗[呲牙] 可以微信电话联系我18510199872 ~24小时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