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板号LA-9103P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01):
大清早,同行拿过台,DELL主板,拆出来的,机型不清楚,说不开机,让我看看,外面街店的,技术都一般,会装个系统就修电脑的太多了。上电看下吧, 待机0.02 ,有  测3V 5V ,都有,测下开关到IO,   2.5V  有点低。在测下,1.8-0.5 没有了,问题知道了,报价,150,同行也要挣点。。他报了300块,客户同意修。叫他先走吧,晚点好了,给他电话。先下个图,10分呀,没办法,下吧,看开关电从哪来的吧,电阻RE49上拉,+3VLP才1.5慢慢没了,这电如果都没有话,应该会没待机的,测IO 111脚,果然有。飞线吧,触发亮机。。给新手看看。帮忙加点分。谢谢同行们。

网友:
板层漏电引起的吧。支持下楼主

网友A:
思路清晰估计楼主是个维修大神。估计楼主维修好几年了吧。一测就知道问题的所在。说实话前面说的很好。会装个系统就去开电脑的人太多太多。

网友:
跟我这里一样  外面街店太多 技术含量都不高

网友:
路过学习,挣点积分,路过学习,挣点积分。。,。。。。。。

网友:
同行不都这样?会修主板就不会找你啦。。
。。。。

网友B:
厉害哦,记得到IO 的开机脚为,我是记不到的,一定要看图纸才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哦,记得到IO 的开机脚为,我是记不到的,一定要看图纸才能修!

哈哈,你没见楼主说下了图纸的啊,一天修的东西太多了脑子不好使了。

网友:
就是同行不懂维修才能做同行生意嘛  懂一点维修的同行搞过的机器我反而不愿意修 鬼知道他有没有把故障扩大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老师傅一看待机就知道故障点  请问是缺信号还是缺供电 这哪是给新手看的啊

网友:
楼主厉害,有长知识了,爱发贴的必须顶起走

网友:
这种故障150,我贵州六盘水这边也是大概这个价。

网友:
好的,可以,不错,好好学习一下,新手来的,很好

网友:
DELL N4050 我到是碰到这种情况 不是断线应该也是板成漏电,断开2段飞线就好了 ,不先断开没用

网友:
往前看,原来是厉害的神,支持你!!!!!!!!!

网友:
是开关到EC没有高低高跳变吗???????????????

网友:
5535 或午7535?AMD独立  这机器板层容易断线  5537 3537 修到过很多这种开关断线的。

网友:
楼主哪里修同行   价格可以  呵呵呵呵呵呵我这才80

网友:
思路清楚,学习了。 有两片9104一直没有搞定

网友:
思路清晰,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修的,开机键电压不对,对照着查还是很容易查到问题的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的。主要还是楼主功底好呀、

网友:
辛苦半天维修赚150 ,同行两句话也赚150。。呵呵了~~

网友:
5535 或午7535?AMD独立  这机器板层容易断线  5537 3537 修到过很多这种开关断线的。

评分 举报
.

12 / 2 页下一页
返回列表 .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Smilies @朋友 |

.

网友:
同行价我这里也是150,现在的机子越来越少了,生意不行了,都被手机代替了

网友:
现在都是这样,都是做维修的边缘了,甚至比真正维修的都赚

网友:
就是处理出来的结果不太美观,哈哈,做到秒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有一点点电,一会就没了?????????????

网友:
这捡钱的机器,这板子待机部分容易进水腐蚀断线,修的不错

网友:
迅速维修,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电压慢慢变低,能否说说?

网友:
楼主能上个电路图最好不过了。像宏基的机器开关一般都是2V多正常。

网友:
没有同行,自己能接多少机器啊,哪怕单位的也要分红啊

网友:
楼主,开关是怎么到IO脚的,请问是断层吗?

网友:
嗯,是个简单的问题,不过也要有技术才能搞定。

网友:
楼主分享下图纸啊,或者给个图纸的链接,现在下载不易,分不好赚,也省的维修兄弟们再扒拉着找了

网友:
这样不会返修吗

网友:
这么清晰的维修思路楼主一看不是一般人啊,

网友:
你收的价格很高了 ,现在外面都是100多呢,行情好嘛

网友:
有150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思路清晰,就是描述的很模糊哦。。看了好几遍还要琢磨。

网友:
同行挣得比我们都多,有时候报价给同行,修好一个问题,接着又有新的问题,没办法加钱,只能硬着头皮修,到最后也挣不了几个钱!

网友:
开关到ec断线,
有图直接秒不错

网友:
楼主分享下图纸啊,或者给个图纸的链接,看着都有点蒙,

网友:
这就是区别  各有各的本事 各有个的生存方法

网友:
拿胶贴到了不知道接点焊接在哪里 也没有写具体点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现在进水不开机,待机无3 5V愁死人了,信号多正常

网友:
断线 简单明了捡到咯,,,,,,,,,,,,,

网友:
看来报价还是可以的。飞线后,最好用绿油打一下最好,不用那个热熔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估计楼主是个维修大神。估计楼主维修好几年了吧。一测就知道问题的所在。说实话前面说的很好。会装 ...

电脑做烂了。因为电脑的门槛比较低,不会修电脑人很多照样开店,赚钱比你会修赚的多,因为只要会经营就可以了。

网友:
算是秒杀了吧,楼主技术也牛逼,不然再简单的问题也是问题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不开机,开关上电压1.5V,拆了开关恢复3.3V,换一个开关解决

网友:
做维修的心细才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到望闻问切,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小下手

网友:
过来围观。可惜看不到。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先收藏了。。。

网友:
修到过一个开关不触发,主板上sw1能触发,直接断开开关引脚电压,飞线到开关引脚,

网友:
牛逼高手,这思路钱来的太快了,学习了,天天这样更牛逼

网友:
是开关轻微留电吗 ? 才150 ...........111111111111111

网友:
给你加分了·是EC到开关断线了吗?还是RE49电阻坏了?要是有个图纸一起就好了·

网友:
这样wding 吗。。。。。。。。。。。。。。。。。。。。。。。。。。。。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了   只是这个线嘛    飞的有点小丑

网友:
一般种故障150,我们北京水这边也是大概这个价

网友:
还能报150 真是不错了,我这边有些人散客100都干

网友:
额,纠正一点,台板叫IO笔记本叫EC!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开机电压过低。。的确没什么难度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