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一体机2330独立淘宝买的秒亮本人亲自试用完美亮机

楼主(2017-07-01):
DELL一体机 inspiron ONE 2330

网友(2017-08-07):
屏幕不显 刷一个试试王尼玛又来了

网友A:
什么现象刷好了。我的开机背光闪一下一直黑屏。内外都不显示,无内存报警。键盘灯不亮

网友:
想知道楼主修的什么个现象,刷刷BIOS就好了。怎么判断的??????????????我的是开机后屏幕有背光闪一下一直黑屏,菜单能弹出。内外都不显示任何图像文字。有一样的现象解决了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现象刷好了。我的开机背光闪一下一直黑屏。内外都不显示,无内存报警。键盘灯不亮

你那是北桥虚汗了吧 我这是卡界面 刷了就ok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机器的另外的那块板子的bios?

网友B:
我的是开机灰屏   按菜单建可以出,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怀疑是那个AV板的BIOS有问题  但是找不到

网友(2017-09-06):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开机灰屏   按菜单建可以出,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怀疑是那个AV板的BIOS有问题  但是找不到

没做备份 只有bios 你找找吧 应该是bios的事

网友(2018-04-10):
刚好在修这个机器,正好可以用上,感谢!

网友:
已验证过了,BIOS能用,谢谢分享!

网友(2018-06-23):
今天遇到这台一体机,第一次开机可以亮,按开关关机然后再开,十几次有一次可以亮,打开壳子,拔掉内存开机风扇转几圈掉电,更奇怪的是机器上两条内存,单插下面的槽能开机不掉电,但是有背光无图像,插上面的槽开机掉电,然后更更奇怪的是,居然有一条内存,无论插上面还是下面的槽都是开机掉电,二话不说直接下楼主BIOS,一不做二不休把两个都刷了,然后开机点亮,两个内存槽,两根内存随便插都可以了。

网友C(2018-08-29):
碰到个奇葩的 外接亮  内接不亮。菜单键都没有 怀疑是av板上的BIOS问题 又找不到额

网友(2019-02-20):
开机不显示,无背光,键盘能亮。刷了你的BIOS,没好使,不过你的BIOS是好的。机器以修亮。

网友(2019-08-26):
引用 网友C:
碰到个奇葩的 外接亮  内接不亮。菜单键都没有 怀疑是av板上的BIOS问题 又找不到额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20-01-14):
卡logo界面是BIOS问题吗

网友(2021-09-06):
刷这个BIOS需要砍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