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3A掉电

楼主(2017-07-01):
这个机器待机3,5V是有的,一按开关就掉电料,还没测量到电压就掉了,求思路,是不是一定要用示波器才能修这种故障呢

网友:
有示波器 这种故障会好修点 起码知道哪个电压先掉

网友:
35V的滤波电容换了看看,不行就只能慢慢查条件了。

网友:
掉电故障不好修,看下有没有那边短路呢。。。

网友:
  路过学习,挣点积分,路过学习,挣点积分。。,。。。。。

网友:
缺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