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19V 短路 ,

楼主(2017-07-01):
联想G480 板号LG4858 MB,发现电流短路,可是找不到短路的地方,烧板发现电容烫,好多都烫,不知道怎么处理?哪位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哪里烫熏松香上去    再或者一个一个拆喽

网友:
短路的机器最好修了,拆不就完了,这个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电压调小一点,一个一个的拆,肯定会把它搞定,要有耐心

网友:
这种情况,我建议是先别拿电压烧,先量每个PWM的上下管,特别是上管,有短路的取下来,再量公共点后再烧鸡

网友:
新人报到..埃及富婆啊开发胃口·偶放假啊方可为

网友:
就一个电容坏 修了不下20台

网友:
短路的机器还是很好修的,慢慢拆能查出来的

网友:
烧鸡   一个一个拆哦,小伙子。。,,,,,,,,,,,,

网友:
短路的机器最好修了。一个一个拆喽。拆到不短路

网友:
烫的全干掉

网友:
CPU 散热器下面,看看电容有无发黑同破列的。短路要多看多摸

网友:
烧机 好多都发热 ???? 那就找最热的一个拆下

网友:
熏松香,看哪个瞬间融化掉就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CPU 散热器下面,看看电容有无发黑同破列的。短路要多看多摸,多断开电感看

网友:
找不到就只有一个个拆,应该能拆出来,或者就是PCB短路了

网友:
是否现在搜索都需要花币了呢?什么是开始的??还要认证了

网友:
19V短路都是捡钱来的 直接用烧鸡大法分分钟修好收钱

网友:
加低点烧,2V就够了,应该只会有一个很烫才对

网友:
还是要简单的测量一下,各电感阻值,公共点阻值等等,限定范围以后再烧会好查很多

网友:
哪里烫手 拆哪里咯!!!!不信找不到短路点

网友:
把发烫的都拆掉,一个一个拆,你的电流短路,首先确定下是不是主供电短路

网友:
只能一个个拆了试了,应该可以找出来吧,板层不会短了吧

网友:
无法定位你可以用排除法试试,多拆几个找,短路最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