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450J内屏不亮

楼主(2017-07-01):
接到一台华硕F450J 的机器 进水大面积腐蚀换板后,外接正常,内屏不亮 以为板问题返回再换一片板还是一样,屏拿到别不机器上可以点亮,屏线换啦新的 ,拿新的屏回来还是一样 开机的时候内屏会变黑,感觉少个 屏开启信号, 哪位大侠有这机器的点位呀 ,或者屏接口电路图也行,这机器真是奇葩,板换啦 3块都一样的 ,屏换啦 N片一样。

网友:
这板是板载I5 独显的 4颗内存,遇到这怪问题,又没点位,头疼呀

网友A:
查一下屏的供电,开启条件,还有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板载I5 独显,板 载的东西最不好修了,肯定头疼

网友B:
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说已经换主板了。。。还不亮???

网友:
把主板和屏都拆出来点能亮不?板和屏都换了N块还有屏线那要冷静下思考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说已经换主板了。。。还不亮???

主板 屏线 屏 都换啦 就是不亮内屏 外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屏的供电,开启条件,还有屏线有没有问题

没点位,查啦供电正常,开启条件不知道是哪 几个脚呀

网友:
根据屏上面针脚的定义往板子上面跑吧 屏工作的点位也就那么几个吧

网友:
你直接量屏上的保险有没有电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显存导致内接不显,外接显示这种情况蛮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