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 M4A88T-M USB 过流15秒关机

楼主(2017-07-01):
求助 华硕 M4A88T-M USB 过流15秒关机

网友:
确定USB 5V有没有短路先,或者跳线是否被拔下!

网友:
下点位图  查OC信号  这都是秒杀的故障

网友:
先看看USB供电跳线帽有没有丢失的。如果没有,就查USB_OC信号。

网友:
USB过流15秒关机问题不难,查USB_OC#信号,几个都要查

网友:
M4A88T-M 2.01 论坛里的点位图都不行,哪位大侠帮下忙

网友:
跟着usb供电跑线能找到usboc的。。。。。。。。。。。。。。

网友:
USB供电IC特别爱出问题  你拉线过去试试  可以不 不行查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