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跑码80不显示,3片都一样跑80.求通病

楼主(2017-07-01):
GA-H61M-DS2跑码80不显示,3片都一样跑80.求通病
能跑码,大电压都正常。集显独显都不显,换过U和内存,刷了N个BIOS。
跑码过程是9b-83-09-56-5F-80
不加内存只跑9b-83,但是加了小喇叭不会报警

网友:
这个代码还没见过   外设先拆一拆先

网友:
WOJIUYUMEINLE ,XIZAIGEDONGXI ,BUCHONGZHI ,JIU DEIHUIFU ,YUMEISHILE.

网友:
会不会BIOS出错,先刷一下试试看,程序出错

网友:
没任何相关信息 只能刷BIOS 试试 不行就慢慢修

网友:
这跑的都不是正儿八经的UEFI代码,正常技嘉代码是15-32-4F-68-72-99-B2-A3-A9

网友:
这个80代码不懂,大神们是否碰到过,如何解决

网友:
我记得好想是内存那块的问题,下个图纸慢慢找找吧

网友:
如果排除了U,内存,BIOS,查一下IO及输入输出接口电路,记得80代码是测试键盘。

网友:
但是BIOS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你这前面两个代码跟我上次有片BIOS出错跑的码一样。你在官网下来刷。

网友:
按照查到的代码80的意思是挡键盘,仅供参考,应该是外设问题

网友:
建议你测试下内存的那两个数据管理总线看看。

网友:
BIOS再刷一下,查一下键盘接口的排电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