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有显示无背光维修案例

楼主(2017-07-01):
iPhone6手机有显示无背光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有显示无背光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一台iPhone6手机,客户反映问题为可连电脑没显示,怀疑显示IC问题。

  按开机键无反应,拆机接可调电源,触发电流正常。由于机器是黑色机器苹果LOGO界面看不清,擦拭屏幕放到强光下面重新触发可以看到苹果LOGO锁定故障为背光故障。

  拆机测试显示排座背光对地值。背光输入脚对地值只有200左右,正常值应该是500多的。拆开CPU屏蔽罩,放到显微镜下面。发现升压二极管已经烧焦。

iPhone6手机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图1

  用烙铁烫掉升压二极管,打排座背光输入脚值依旧偏低。锁定故障为外围滤波电容轻微短路。根据以往经验先撬背光IC附近的三颗大个点的电容,敲掉右侧第一个打值依旧偏低,接着撬第二个对地值恢复正常。

iPhone6手机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图2

(本文内容来自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本文作者:迅维-林工(微信号:ganCPU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如有需要请联系:

  咨询电话:4006631699  18823306652(微信同号)

  咨询QQ: 2657227237    417880767 364561888(微信同号)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1: 电话:18823306610 QQ:981775188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2: 电话:13691708525 QQ:1727176051

  iphone6 无背光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0346-1.html

网友A:
这个升压二极管  换得时候  离CPU这么近  风险不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升压二极管  换得时候  离CPU这么近  风险不小啊

他拆升压二极管是用铬铁烫的,这样子干还是很安全的

网友:
还好背光芯片没烧坏,一般升压二极管坏,都会有电容在搞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拆升压二极管是用铬铁烫的,这样子干还是很安全的

用烙铁拆我看到了  我说的是换得时候

网友:
用稀薄纸贴住其他的原件,不贴的容易搞坏其他的原件

网友:
电容短路就是捡钱的工作,不过在CPU旁拆风险还是很大的

网友:
最喜欢修电容短路了  离CPU近还是有点风险的

网友:
判断准确 一枪就命中目标了 学习了............

网友:
一台小6有显示无背光    显示座2脚 对地短路    拆掉C1530 正常了   这台算是捡漏了

网友:
大神们都修习惯了,入手就知道测那个引脚,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学的。

网友:
请教楼主,这样的短路故障,通常会使用维修笔记本那样直接加相应电压来确定故障件的方法吗?

网友:
好文章  学习下,维修小白 标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