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主板维修

楼主(2017-07-01):
大家好!本人在这个论坛没有发过什么贴了,我是在IEI工厂修工业主板的,大家如果在外面修到这方面的板子,可以找我。

网友A:
thinpad e40 0578a61主板,升级bios失败,找人重新拆下刷bios后,风扇高速运行,30分钟准时掉电。cpu40度。内存换过,硬盘不接也是30分钟掉电,重新开机再运行30分钟。
bios现在可以升级也可以降级,都一样。
如何维修?ec坏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hinpad e40 0578a61主板,升级bios失败,找人重新拆下刷bios后,风扇高速运行,30分钟准时掉电。cpu40度。 ...

联想E40 铜管会坏 通病 换过铜管吗 温度高不

网友:
好的,怎么联系你?我也在修工控主板,不过现在还是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E40 铜管会坏 通病 换过铜管吗 温度高不

温度不高,40度。很准时的30分钟断电,然后开机还是30分钟。铜管用手按着不热。问淘宝说要刷ec。不知道自己能刷不

网友:
加我微信:diaoyuxiang001   加我微信:diaoyuxiang001

网友:
好的,我这边时常有修到这样的主板,如果搞不定的可以发你那边吗?

网友:
下次遇到工控板可以请教可以吗,没有怎么维修过工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