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 HM55芯片组的,待机问题

楼主(2017-07-01):
HP CQ43 通电,,,待机0.045,有点高,,而且电源头上的的灯不亮,,,,但是,按电源开机按,,开机灯亮了,,电流没有任何反应,,,,几秒后,掉电,,,再开机,,也一样,,,,

拆机,发现,开机3秒后,,电流跑起了,,,亮机了,,,反复测试几次,,装机,,,开一会掉电,,再开机,,
又回到之前的,状况

只有静下来,,按步就班查,,,
先查待机, 3V 5V ,,没有,,,开机后,,还是没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换待机芯片51123A   没有,,找EQ=代用,,,
通电后,待机0.022A     灯也亮了,,,测3V   5V  待机电压有了,,,开机正常亮机,,,装机测试OK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思路可以的,,,,,,,,

网友:
这个待机问题直接测就行了,能很准确判断出来

网友:
待机芯片直接坏的  不多见  多数为待机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2589-1-1.html

这个回复是什么意思 ?》跳转?

网友:
Good idea to solve the short circuit , try to inject 3.3v and 5v by power supply

网友:
现在的机器待机芯片很少出问题了 除非进液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