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ell 15-3521

楼主(2017-07-01):
故障现象:开机报警 电流上到0.52左右不动
DELL

网友:
在论坛看下很多案例都说是BIOS的问题,我现在没有这个BIOS。没有办法试。

网友:
你要说清楚啊,是开机就0。5还是有跳动啊。。。

网友:
先清一下bios,看看有效果么。测量主板的个个测试点电压。

网友:
检查测试点电压是否正常,测试电流的跳变情况。

网友:
谢谢大家,是BIOS的问题,刷BIOS好了!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一般先简单刷BIOS 再查问题 再查供电 加油11111111111111

网友:
很多案例都说是BIOS的问题,我现在没有这个BIOS

网友:
1cmos battery
2lvds cable
3 screen
4bios what is the number of bee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