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41V-US,复位电压1.1v的故障

楼主(2017-07-01):
一快翔升G41V-US主板,一开始正常的,插拔几次内存后,不跑码了,拆下来测试一看,诊断卡复位指示灯半亮了。
查所有供电正常。
PCI复位电压1.1V,IO 8712F的几个复位脚电压:PLTRST  PCIRST   IDE RST 都一样,电压1.1v左右。
手摸IO 、南桥温度正常
拆下BIOS芯片,故障依旧

后面该如何查?IO还是SB?

网友:
清coms,最小化硬件环境下试机看看跑码吗

网友:
阻值多少 短路没有?   上拉电压有问题 还是南桥供电不足  慢慢来

网友:
断电,清空CMOS设置。查VRMPG信号电压是多少。还有时钟芯片考虑更换下,尤其是南桥必须要接受到的33M时钟信号。

网友:
回楼上,CMOS不必说。VRMPWGD有CPU供电IC输出1V左右,经过三极管的转换送给时钟IC和南桥,都正常的。

IO发给南桥的PWROK信号,也是正常的。

时钟发送给南桥的33M信号我倒没有测量,不过PCI槽已经有了33M时钟了,难道不是来自南桥?足以证明南桥已经获得时钟了。

网友:
我好奇的是,南桥发送给北桥、网卡、IO、IDE的复位信号,为什么都是1.1V? 这几个信号并不是并联在一起的,也没短路。

如果说某个设备导致复位信号拉低了,那也只会影响连在一起的这一路啊。

反过来,如果是因为南桥没有发出复位信号,那要么是高电平3V,要么0V啊。

偏偏是1.1V,哎,只有换南桥试一试了。

网友A:
这样看来南桥的机率比较大了  在一个G41的桥 本来就坏得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来南桥的机率比较大了  在一个G41的桥 本来就坏得很多

几路复位都是1.1V,南桥的问题比较大,上拉电压楼主查过没

网友:
没图纸,找上拉估计不太可能。这就是修台式主板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