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财税6代100 120F(TaxG6_A45_E)报警三声

楼主(2017-07-01):
故障现象:开机报警三声短响,有时重复2、3次就变成一声短响后正常亮机,有时反复循环报警就是不亮机。
1、试着CMOS放电,无效。因为正常亮机时,进系统使用一天都没问题,所以判定主板等硬件应该基本正常,问题可能在BIOS。进CMOS查看BIOS版本为MAP07SC,日期是2013.7.10的。
2、主板是宏碁代工的,板号H61H2-AM3,到迅维下来版本E02的BIOS,刷上后,原机开机的“方正财税”LOGO变成“Acer"宏碁了,不管它,反复开关机,报警问题消失,说明问题找对了。
3、装机接上硬盘,进XP,发现系统提示要激活,因为系统装了很多的财务软件,牵涉到财务数据,万一激活不好系统不稳定,要重装系统会很麻烦。原路返回吧!先刷回备份的原机BIOS(实在不行再到官网看看有没有升级的BIOS。查了一下官网有,是DOS版的)。刷完试机,居然一切正常了。难道是刷机就行了?这是什么鬼?

附上备份的BIOS,双BIOS的。 方正财税6代100

网友A:
没听说刷bios和系统有关,备份系统啊,然后再搞,应该不会硬盘自动销毁吧!!等下bios自动低格硬盘嘿嘿。

网友:
一般情况下 能进入BIOS主板都没问题了呀。。。。另外主板好像是MSI或者精英代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刷bios和系统有关,备份系统啊,然后再搞,应该不会硬盘自动销毁吧!!等下bios自动低格硬盘嘿嘿。{: ...

系统激活可能与机器码相关,BIOS的厂商信息有变更了。

网友:
有些软件会绑定主板的相关信息,相关信息就存在BIOS里面,所以如果有原型号的BIOS文件,最好刷原来一样的型号的BIOS。

网友:
还能进系统也是好~~最常见的就是刷系统后进系统蓝屏,重新做一下系统就好~~~

网友:
系统激活跟BIOS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