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 进水3V 5V跳变

楼主(2017-07-01):
有一台DELL 5437 进水3V 5V跳变 把EC换了 滤波电容换了 南桥会影响这个问题吗?
进水
DELL

网友:
先换 3v 5v 的 供电IC 试试 完了一个一个短开测后面的

网友:
先断开3V5V后级看看是否跳变 还跳的话先查3V5V芯片 不跳就查后级

网友:
你最好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不短路的情况下,先换主供电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