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关于华硕X450CC条件都满足,换过桥25M还不起振的新发现

楼主(2017-07-01):
    如题,接修一台X450CC,电流到0.28,不出vore,查pch的25M不起振,一点电压没有,打值正常,换了晶振、电容、电阻一套还是一样,查1.8VS已进南桥,PWROK和APWROK有3.3了,另外不知是否与BIOS有关,但还是重刷了BIOS,各进桥的供电也都查了无异常,所以判断桥坏了,于是果断换了桥,但是情况没有任何变化;仔细看桥边上也没有掉件、腐蚀的情况,再看桥的反面发现有一个六脚管子和一个排阻腐蚀了,

      与6脚复合管Q5301的2脚与PCH的P8脚相连,此电路是用于控制无线网卡信号的开启和关闭,当我拆掉了Q5301后,居然奇迹般的25M起振了,当然机器也点亮了,想不到控制无线开启的脚位居然能影响到25M晶振,不可思议,为了验证是这里的问题我强制对地了与PCH的P8脚相连的PLL_ODVR_EN,结果还是晶振脚没电压

        请大家要注意此脚电压没电压晶振不会影响,但是不能对地短路,Q5301的1、4脚是接地,由于腐蚀导致与2脚想连的PLL_ODVR_EN的强制对地了。还有PCH的P8脚是GPIO脚,不同代工厂对于该脚的定义可能也不一样,所以可能只会在华硕6系和7系列机器上才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其它代工厂未必适用。 另外,PCH的1.8V没有进桥也会导致25M不起振,请大家注意了。特发此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觉得有用就请加点分吧!
        路过的老司机请看下上一贴,急急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2605-1-1.html神舟A460P(板号DASWHMB18F0)工作条件满足,不出SUSON和MAION

宋承苟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谢谢分享了,写的真不错。学习了 以后长来看看

网友:
花了不少时间吧,运气也不错,修的比较深。有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

网友:
这机器都 没图纸修起来好烦的我几乎都没修好过

网友:
楼主花了不少时间吧。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看来楼主修这机器下了不少工攻夫吧,还换了桥。。

网友:
这种还真是没有注意,进水引起的问题,还是比较特别

网友:
楼主真细心,这都发现了,花了好长时间吧

网友:
看楼主这讲解就是高手,够详细,已经评分。

网友:
加分手滑点成了减分 楼主我对不起你啊 下个帖子给你加回来吧

网友:
还好有进水,不然又歇菜了。。。。。。。。。。。。。

网友:
如果不是进水腐蚀这又是个疑难杂症,南桥还有很多未知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