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卡log

楼主(2017-07-01):
华硕p8h61卡log   电阻822小的都换过了    网卡  声卡也拆过  cpu也换过     还是卡log

听话的孩子。 + 1 + 1 双击666+关注.....

网友:
如果这外设都试过了的话就要考虑桥坏了,其他没什么可能了

网友A:
PCH换个试一下,不行放生吧,不值得高了  现在H61也不贵

网友B:
卡LOGO,不刷刷BIOS试试么。。我记得也有可能是BIOS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卡LOGO,不刷刷BIOS试试么。。我记得也有可能是BIOS吧

BIOS不是有可能  就是会引起卡LOGO

网友C:
卡LOGO最先做的是放电  然后刷BIOS   楼主你竟然没刷BIOS  就去各种拆  无语

网友D:
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都应该刷BIOS,不行再做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都应该刷BIOS,不行再做其他

,,,,,,,,,,,,,,,,有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都应该刷BIOS,不行再做其他

有涮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LOGO最先做的是放电  然后刷BIOS   楼主你竟然没刷BIOS  就去各种拆  无语

有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不是有可能  就是会引起卡LOGO

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LOGO,不刷刷BIOS试试么。。我记得也有可能是BIOS吧

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H换个试一下,不行放生吧,不值得高了  现在H61也不贵

我老公说   这种板桥坏记率不大    我也有加烤过     没用      想换IO试试   不知道行不行      都不敢买芯片了

网友E:
前几天遇到一块H81的卡LOGO,最后加焊IO正常了,没有图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遇到一块H81的卡LOGO,最后加焊IO正常了,没有图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加焊过    不行    所以想换   偏偏   店里没有这样的IO    买   没有把握

网友:
你刷的BIOS确定可以么,,,,不是所有BIOS都行噢   就算同一型号~~

网友:
IO也换过了      把周边的接口也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