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技嘉B75上电时序

楼主(2017-07-01):
技嘉B75M-D3V时序

VCCRTC实时时钟供电
RTCRST#实时时钟复位
实时时钟晶振
插上ATX电源,电源输出待机供电5VSB,通过Q64转换成3VDUAL_PCH,
3VDUAL_PCH给桥,IO芯片提供待机供电
5VSB通过Q58转换成5VDUAL,5VDUAL通过Q61转换成-RSMRST高电平,送往IO,桥
短接开关产生高低高跳变信号-PWRBTSW送往IO,
IO收到-PWRBTSW信号后,发出PWRBTSW到桥。
桥收到PWRBTSW后,发出-SLP_S3,-S4_S5,
IO收到-SLP_S3,-S4_S5后,持续拉低-PSON信号,开启电源,
IO发出DDR_EN_CON转换成DDR_EN送到内存供电芯片,开启内存供电
IO发出VCC1_05_EN,开启桥供电VCC1_05_PCH,
IO发出VCC18_EN,开启1.8V桥供电
VCC1_05_PCH通过电路转换成VTT_EN开启CPU总线供电CPU_VTT
CPU_VTT通过电路转换成VCCSA
CPU_VTT转换成VTT_PWRGD开启CPU供电
cpu供电芯片供电正常,收到VTT_PWRGD信号后,开启cpu供电。
cpu供电正常后,供电芯片发出VR_RDY到IO,告诉南桥CPU供电正常
主板电压正常后,电源输出5V高电平的PWOK信号,送到IO,告诉IO主板供电正常
IO收到VR_RDY,PWOK及io检测主板电压正常后
IO输出PWROK1信号,送到桥表示主板供电正常.
IO发出PCH_VRMPWRGD到桥
桥收到PCH_VRMPWRGD,PWROK1信号后,内部时钟电路开始工作,发出时钟信号,
PCH发出DRAM_PWROK信号送到CPU,通知cpu内存供电正常。
PCH发出CPUPWROK信号送到CPU,通知CPU供电正常。
PCH发出高电平的平台复位信号-PFMRST到IO,复位IO芯片,。
IO芯片复位后,发出,-CPURST,-PFMRST2,-PCIE_RST信号,
-PFMRST2送到网卡对网卡复位
CP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开始工作。

关于SVID,SVID的产生过程,我还是有点疑问,不知道该把他放在第几步,

网友:
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下,说的详细一点,这样我好修改时序

网友:
SVID在CPUPWRGD后面

网友:
VRM收到SVID才产生CPU供电           然后发出PG

网友:
桥发出PROCPWRGD DRAMPWROK给CPU,CPU发出SVID信号给供电芯片产生CPU供电

网友(2017-10-21):
有的上电过程是先有vrmpwrgd,后有svid
,有了预设电压就有vrmpwrgd,此时桥还没发出两个pg到cpu

网友:
辛苦了  我收藏了 没事看看 谢谢了

网友:
好的,写的不错,继续努力。会向你学习

网友:
技嘉工程上电时序图。你自己对比参考一下啦

网友:
先收藏,消化要一点时间。谢谢版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了楼主,我收下了,以后用得到

网友:
谢谢下载了哈哈感谢谢谢了版主了

网友:
以留着备用,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