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LM3 没复位维修

楼主(2017-07-01):
同行拿来一主机,说开不亮了,放着就走了。。。我一看原装机子~~把板子拆出来。。。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91800266\TIM\WinTemp\RichOle\E0ANQ1VE}E_F_T(MV5`4{89.png
精英给联想代工的。。。记得好几个型号,板型都差不多!!很多是BIOS 和信号问题。。。

拿起板子直接上电。。。看诊断卡 没有跑码。。。对着板子上的MOS管测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
1.8v供电
VTT 供电
CPU供电

测了上面的供电没都问题~~~ 突然间想起来 也有一张这个板型的主板,经常是VRMPWRGD 信号坏,一个6脚信号坏了,不过是V星代工的 !!

搜搜论坛,看能不能秒杀~~~ 但是一搜全部是BIOS 帖子   没办法,自己打开图纸找到VRMPWRGD 这个信号的电路

信号发出VR_RDY 信号后 通过MN29和MN28产生VR_rEADY 信号去到桥~~~

在板子上面一找,也是在CPU风扇接口旁边,跟我说的那个板型几乎是一样~~~

测MN29 的G极为2.5V
测D极为5V  不正常~~

直接更换MN29~~~~换后D极为0V 正常。。。

马上插上VGA线,主板顺利跑码~~~有点小意外,,,VGA没显示~~~
刚才搜论坛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板子的有一个通病是VGA不显示 显卡导致的!!马上下载一个8M的BIOS  刷下去~~
主板嘀嘀嘀  显示~~

网友A:
图呢?赶紧上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呢?赶紧上传啊~

我是有啊~~可是上传后卡死了,就这样~~~~ 。。。有点乱了~~~

网友:
这个板就是联想的CIH61MI V1.1。。。。。。。。。。。

网友:
GA的板子 就是爱坏这些小管子  尤其是CPU供电的开启  和PG的管子

网友:
这个是VR_READY转换成VRM_PG之间的转换电路出问题,一般是小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