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2.2 无CPU供电

楼主(2017-07-01):
主板:ga-h61m-ds2 rev2.2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重启
技嘉主板触发掉电的话一般是电压没有出来完。
测各大供电,发现无CPU供电。CPU vtt和sa已经出来。
以上文字是盗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5935-1-1.html
只是那位兄弟的板CPU vtt和sa是没出来的。

测CPU供电IC 无EN信号。直接测相连的Q18 G极一直为高电平3.3-5V之间。再测与Q18 G极相连的Q19 的基极,高电平0.9V,呵呵……高电平了Q19没有导通说明已经损坏。

更换OK.

网友:
还有上图中的RT8120坏了,也会触发掉电    谢谢分享

网友:
实际上不是CPU供电没出来 是VTT总线供电没出来吧   CPU供电的开启  由总线供电提供上拉  总线供电不正常   CPU供电就没有

网友:
这个是VTT供电已经正常,只是由VTT供电转换成VTT_PWRGD的给CPU供电芯片开启不正常的,LZ思路正确

网友:
这个板子这类问题太多了,我手里还有一块开机滴滴一直报警,然后自动重启,还是报警,然后重启,哎。

网友:
技嘉这个主板掉电很好修也很难修,因为有些主板并没有坏的彻底,所以测不出来故障

网友:
最怕就是95836那边的问题,比如EN正常,拆掉18#电阻才可以那种

网友:
             看的我眼花     有点晕了

网友:
    哈哈      哈哈哈     哈哈来 学习一下

网友:
现在修电脑好累 看得我头痛  大家多发点通病就好啦!

网友:
今天接了三片这样的主板,就是没有弄好,什么都试了,一片有CPU 电压,一片没有CPU电压但VR-ON是高电平的,怎么弄都没有搞好

网友:
技嘉这个主板掉电很好修也很难修,特别遇到不稳定的,真是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