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1G-09920-3 加电瞬间掉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7-07-01):
测各大电感,无短路,显卡核心供电阻值1欧,偏低属正常

断开各个PG 也是掉,说明不是PG的事。

测供电瞬间都有发出  可排除

最后把温控U17(G792)拆掉不掉了,但是PCI_RST没有,发现南桥没有收到PM_PWROK_1,测了一圈还是由于U17没发出RUNPWROK

把U17装上还是掉  说明掉电,是在这之后的信号

示波器测U8的PLT_RST#没有,用万用表测对地阻值发现对地9欧,发现问题

接着往下测,测到显卡复位NV_RST#把R416拆掉发现显卡复位短路
把R416拆掉在上电不掉了电流能加到1.4A

网友:
显卡复位短路  那显卡不挂了

网友:
复位短路 最后机器修亮?

网友:
短路就报废了吧             更换显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