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0 8声报警

楼主(2017-07-01):
此机器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一长3短3短一长报警,最后发现时触摸板坏聊,只要不插触摸板机器不报警可以亮
触摸板

网友:
哈哈, 还没遇见过这种问题 ,下次遇到就有经验了 ,可以先排除下

网友:
触摸板引得报错。。。。。。。。。。。。。。

网友:
是不是触摸板进水坏的、、、、、、、、、、、、、

网友:
这种故障楼主怎么跟客户说好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这种情况,以后有经验就不用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