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卡LOGO通病

楼主(2017-07-01):
今天又遇到一台三星R23开机卡LOGO,滚动条卡主不动。
根据自己的经验,北桥内部虚焊占大多数,用风枪加热北桥一下,再试,果然过了。
焊台重新加焊北桥,240即可。风扇转速慢是主因,记得改常转,Q5短接DS脚即可。
稍微高一点会导致爆珠,而且板子会变形,反而导致严重脱焊。

另外,卡LOGO也有南桥虚焊的,不过占少数。

网友:
你这个应该叫卡滚动条·····这个机器卡滚动条还有可能是光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