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看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7-07-01):
如题,今天刚接到的长城M2230大侠们帮我看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有色环电阻计算器的  自己下载一个不就好了

网友:
关键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  上面4   5个 电阻吧

网友A:
蓝红银金,0.62欧,补字数长度,怎么还不够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红银金,0.62欧,补字数长度,怎么还不够字。。。

谢谢,看来字不够长还发不出去,查到了是0.47欧。

网友:
0.47欧 ,是用开关管          使用的........

网友:
0.47 这电阻坏的话,开关管g  s  电路都会坏。

网友:
我买了一堆0.33的,不管原机,坏了就换上。从没失手过

网友:
通的,开关管也要换,这个烧,后继有短路的

网友:
论坛里面有色环计算器,你搜索下就可以了

网友:
小电阻 后面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看来字不够长还发不出去,查到了是0.47欧。

图中没有一个电阻是0.47欧,烧的那个是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