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笔记本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7-07-01):
早上一个乡镇上的同行发一个G470笔记本过来,说是进水,可以开机上电,但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屏不亮,拆开主板,板号如图1,主板部分面积进水,如图2 图3,用洗板水刷掉污渍,架在BGA焊台上烤干,修复进水部分元件,然后祼板上电,电流直接跑到0.4不动,量电感,除了CPU边的三个电感没电,其它电感都有电,最后一看,CPU的供电IC 为95831,如图4,先量CPU供电,23脚的PR941阻值为0,电容阻正常无短路,然后直接查CPU主供电,量CPU的上管输入端有19V,准备飞线到PR941,发现5这个地方有腐蚀,用刀片刮开一看,是开路,直接短接,如图6,上电,LOGO出现,主板修好,装机进入测试~~~~

网友:
小意思,这个机器进水都爱腐蚀高电压的部分

网友:
进水机器基本上要不就是很好修,要不就是特别难修,头痛

网友:
写的不错 认真仔细 技术过关 加分支持  多

网友:
66666  又来学习到了东西,为你点个赞

网友:
供电芯片缺少供电引起,秒杀啊加分意思一下

网友:
你这机器修好也不稳定。要不了多久就会返修的了。

网友:
进水修好没有返修就是好事,遇到返修没法收钱 烦死人

网友:
进水机的话  首先要细看  认真后   可能你就修好了

网友:
这么粗都能断....是烧断的还是怎么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断了一根线,楼主赚到了,进水的机器最爱断线

网友:
现在感觉最爱修的就是进水的了,很多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好修的很。。。。。。。。。。。。。。。。。。。。。。。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 又来学习到了东西,为你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