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屏的亮度开启是哪个信号来?

楼主(2017-07-01):
笔记本LED屏的亮度开启是哪个信号来?  HP DV4-3125TX 暗屏故障 bios 刷过 还是那样 没图纸。。

网友:
INV_ENABLE 这个是亮度开启信号吗 量着有3.3V 开机后

网友:
暗屏首先找个背光正常的屏测试一下吧,今天修个是屏电路led升压短路了

网友:
换过了 屏木事 看来就是主板的问题 同行清灰尘后就暗屏了 哎 主板屏线接口有2个针弯了 弄直也还是那样 有个断了焊接好了 还是不行 没找到图纸 找到一个点位图断针的是NC 弯针的是+3V_CAM 屏线也没问题

网友:
屏是好的话, 查屏供电, 开启信号跟亮度调节。

网友:
有图纸就从图纸找开启信号,没图纸可以通过屏幕接口定义连接屏线到主板接口找开启信号